请教下嵌入式linux的dev/input/event触摸屏设备怎么做校准

楼主(2021-09-26):
应用程序直接读取event数据坐标

网友:
tslib 直接移植使用

楼主:
直接读取的event是原始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读取的event是原始值吗

嗯顶顶顶

网友A:
我也一直有困惑...
tslib是电阻屏时出现的,电阻屏需要校准...
现在都是电容屏了,电容屏不用校准啊...tslib此时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直有困惑...
tslib是电阻屏时出现的,电阻屏需要校准...
现在都是电容屏了,电容屏不用校准啊...tsli ...

我个人的理解:
即使电容屏,它返回的原始数据的x/y的值域范围不一定和你lcd的显示分辨率x/y一致,这时它的原始数据就不能直接作为坐标使用,需要转换,而tslib能给做到这点。
evtest 可以看到实际的event数据,你点击屏幕四个角,检查event的实际数据,判断电容屏的x/y值域,也跟你lcd的x/y对比。

网友:
噢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