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是否有SOT23封装,连接23脚的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2021-09-26):
RT,
求教是否有SOT23封装,连接23脚的肖特基二极管。就像下图最后一个手绘的。

网友A:
又画错封装哩? 你把第一个 翻过来焊 不就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画错封装哩? 你把第一个 翻过来焊 不就结了。

本来是双二极管,一路是电池,另外一路是USB,现在只想用USB供这部分电路。所以如果没有,只能弄个0欧姆电阻短在2、3脚之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画错封装哩? 你把第一个 翻过来焊 不就结了。

这样生产不会接受的。而且引脚容易折断。

网友:
楼主可以用SOD-523或者SOD-323封装的二极管,旋转下角度贴上去。

网友B:
就用BAT54C呗, 1脚焊盘贴一小块聚酰亚胺胶带
或者焊完把1脚剪断

网友:
或者走线允许的话, 在1脚附近位置加个机械孔, 把1脚的走线钻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生产不会接受的。而且引脚容易折断。

不会断。那个引脚没那么弱。反着压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用BAT54C呗, 1脚焊盘贴一小块聚酰亚胺胶带
或者焊完把1脚剪断

好主意!

网友:
工时费不划算,5楼才是正解!

网友C:
用户看到PCB,吓一跳

网友:
我也需要这样的二极管可惜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户看到PCB,吓一跳

还好在背面,用户看不到。一年也就50左右的量,8层板,改板不划算。

网友:
量大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