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女子家中起火阳台封死无法逃脱,蜷缩在邻居面前被烧成焦尸

楼主(2021-09-26):
视频:

https://c.m.163.com/news/v/VTJNK6I48.html?spss=newsapp

楼主:
我的出租公寓坚持防盗网一定开有逃生口,建议租客不要上锁。

真的要上锁,钥匙挂在附近的墙壁上。以后定期消防检查的时候,我要检查这条钥匙的位置是否随手可以拿到。

网友A:
我们公司上周有消防培训,有提到防盗网。培训完,有推销自救绳,灭火毯,防毒面具,液体灭火器,金色瓶子的,外面好像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上周有消防培训,有提到防盗网。培训完,有推销自救绳,灭火毯,防毒面具,液体灭火器,金色瓶子的 ...

自救绳有图片吗?

网友B:
小高层都不允许装防盗窗的

网友:
我们租住的地方去年全部在防盗网上加开了逃生窗,让自己挂锁。现在看来,钥匙挂在附近的墙上很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高层都不允许装防盗窗的

可以安装。但一户必须有至少一个逃生口,一般在防盗网上留一个活动口,人可以方便进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救绳有图片吗?

我没买,照片没拍,好像是中间有钢丝的,可以承受上吨重,不长,说是把人掉在墙外躲烟火的,能下楼的那个叫缓降器

网友C:
然后消防大队发来通知,凡是培训后推销消防用品的一律当作骗子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消防大队发来通知,凡是培训后推销消防用品的一律当作骗子处理 ...

自己有判断力

网友D:
太惨了!我是坚决不买电梯高层,只买多层顶楼或一二楼,顶楼房子都有露台,随时可以爬上房顶去别家逃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惨了!我是坚决不买电梯高层,只买多层顶楼或一二楼,顶楼房子都有露台,随时可以爬上房顶去别家逃生。 ...

就怕是隔壁起火,从门口烧乳你家,你已经出不了门口,当然也去不了露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安装。但一户必须有至少一个逃生口,一般在防盗网上留一个活动口,人可以方便进出。 ...

我这边新的大厦小区都不给装防盗窗,硬性规定

网友:
楼下的为什么不拿条水管接上水,绑竹竿上递给她,可能的话再试这送一条被盖被子,水管浇水,应该能挺到救援,火也不是很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救绳有图片吗?

普通粗绳+手套,下楼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粗绳+手套,下楼应该问题不大。

小孩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怕是隔壁起火,从门口烧乳你家,你已经出不了门口,当然也去不了露台。 ...

露台门在楼上南面,进户门在楼下北面,总有一个地方可以逃,再说我阳台上还有逃生缓降器呢。。

网友:
这种看着跟住房装修材料关系很大,房子内都是可燃物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露台门在楼上南面,进户门在楼下北面,总有一个地方可以逃,再说我阳台上还有逃生缓降器呢。。  ...

你的缓降器是怎样的?

我一直想买。

要小孩也能使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缓降器是怎样的?

我一直想买。

买了好多年了,永远都不要用它

网友:
4.0嘻JO5FXJrBHyd, https://m.tb.cn/h.fW1RET6?sm=ea2430  高楼往复式自救缓降器10-100米火灾逃生救生高空应急安全逃生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缓降器是怎样的?

我一直想买。

自救绳是防火的,缓降器不知道防不防,买的时候记得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救绳是防火的,缓降器不知道防不防,买的时候记得看一下

肯定防火。别下降的过程被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好多年了,永远都不要用它

看到了,不错。

但我看不到手持的那部分的图片和原理。

我怕小孩不懂操作,吊在半空下不了,根怕失控了速度过大产生意外。

最好是不需要操作,就能缓慢的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不错。

但我看不到手持的那部分的图片和原理。

这种不需要操作,把缓降器挂好,绳盘扔下去,腰带绑好,缓降器会自动控制速度,旦这种缓降器是固定在最高位置,一旦卡住无法自行脱困,救援也难。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到了,不错。

但我看不到手持的那部分的图片和原理。

绳子里面是钢丝的,防火,两边是腰带,而且是这边下去那边上来,逃生快。

网友D:
我还记得缓降速度是1米/秒,但从来没有实验过,更不敢亲自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绳子里面是钢丝的,防火,两边是腰带,而且是这边下去那边上来,逃生快。 ...

这个部件能拍点清晰的照片?

我想看看原理,是否小孩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记得缓降速度是1米/秒,但从来没有实验过,更不敢亲自实验

肯定要亲自试验。而且经常训练。可以夏天到桥上试验,下面都是水,掉下去也没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部件能拍点清晰的照片?

我想看看原理,是否小孩能操作。很好操作,只要套在小孩腰上肩下,卡扣拉紧,往下跳或是推下去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还记得缓降速度是1米/秒,但从来没有实验过,更不敢亲自实验

可以楼下清场, 拿桶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部件能拍点清晰的照片?

缓降的原理拍出来吧。

大家分析一下是否100%可靠

网友:
找60公斤碎石头装在50斤的大米编织袋里,找个没人的桥,把编织袋捆上扔下去。不过我懒得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楼下清场, 拿桶水试试

沙包最好。要多重就配多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缓降的原理拍出来吧。

大家分析一下是否100%可靠

从来没拆过,不知道原理,明天晚上有空看看能不能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来没拆过,不知道原理,明天晚上有空看看能不能拆开。

不用拆。怕拆了以后出问题。

你多个角度,多拍点图片。只拍缓降的部件(跟绳索接触的部件)。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这个部件。

而淘宝的店家更加奇葩,竟然说没有这个部件的图片(淘宝资料里也没有)。

网友D:
缓降机构在那个红色的葫芦里,估计有类似摩擦轮的结构,不拆开外面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缓降机构在那个红色的葫芦里,估计有类似摩擦轮的结构,不拆开外面看不到的 ...

我在另外一个产品里看到了。

有这张图,我就知道降速机构在葫芦里。

看来要买一个好的品牌。

网友:
这个事情可以众筹弄+团购弄一波。
找个比较懂行坛友,众筹买各种样品,找到合适的再团购一波。

网友:
装的是隐形的防盗网,其实就是钢丝绳,看来家里得准备一把液压剪线钳才行……

网友:
可以众筹论坛设计一个

网友G(2021-11-19):
一般消防培训的东西都2-10倍贵于京东的东西,而且那些消防培训人员穿的消防服都是买来的,不是消防人员,真的消防人员都是忙着救火,假消防人员都是忙着卖东西,网搜消防培训骗,很多例子,最近我家那个也中招了,400元买了京东200元的东西,而且还没有京东正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消防培训的东西都2-10倍贵于京东的东西,而且那些消防培训人员穿的消防服都是买来的,不是消防人员,真 ...

以前来单位上消防培训的,是卖产品的公司,价格比外面的贵。消防队是不会来售卖产品的,我们这边的幼儿园是消防队开着消防车,带着装备来给小朋友讲解,还让亲自操作,每年都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在另外一个产品里看到了。

有这张图,我就知道降速机构在葫芦里。

我是在南、北两面的窗子边准备好逃生锚点(用的是喜利得的化学锚栓,在混凝土里的牢固强度、可靠强度比膨胀螺丝好多了)。我选的缓减器不需要人操作,把绳子套在身上就能自动下降。

缓减器是这种:

里面的结构是这样的:

原理就是绳子通过抓绳轮,把动能传递给刹车模块,转化成热能来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在南、北两面的窗子边准备好逃生锚点(用的是喜利得的化学锚栓,在混凝土里的牢固强度、可靠强度比膨 ...

利得的化学锚栓?

有科普吗?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337.0.0
牢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