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Realtek交换机RTL8305NB-CG的完整手册啊

楼主(2021-09-26):
想找个小体积的交换机芯片,实际只要4个100兆网线口。最近Microchip缺货很久了,KSZ系列的交换机都买不到。得找个备用方案了。
在Realtek查到RTL8305NB-CG体积很小,很合适,市场上也好买。唯一的问题是,所有地方能见到的datasheet都是同一份47页的版本。里面有各种给功能说明,引脚说明,唯独没有内部寄存器定义~
我需要用VLAN在内部把几个口隔成LAN和WAN,不让他们之间交换数据。找不到寄存器定义就没法设置VLAN。。。
不知道哪里有他的寄存器定义。。。

网友:
梯子:https://t.me/Realtek_Switch_Hacking

网友A:
梯子:https://github.com/libc0607/Real ... _1.0_for_B-Link.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梯子:https://github.com/libc0607/Realtek_switch_hacking/blob/files/RTL8305NB-CG_Datasheet_1.0_for_B ...

这就是我在N个不同的地方都下载过的那一份pdf啊
整个互联网上都是这一份,里面告诉了你它有什么什么功能,唯独没有任何寄存器定义。所以你没法使用这些功能,只能当个傻瓜交换机用~

楼主:
我的应用需要VLAN,然后又想体积尽量小,板子上没多少空间了。只需要4个10/100兆网线口即可。那些QFP128的大芯片肯定装不下。

网友:
有可能寄存器兼容?
https://github.com/lloves/RTL830 ... aster/rtl8309m-demo

网友B:
可以不设置vlan,设置为不同ip段 不就不能交换数据了吗

网友B:
https://github.com/Undrizzle/app ... 8306e/rtk_api_ext.h

* Purpose : Realtek common API function list supported by RTL8306E switch,
*               they could also be applied to chips
*               RTL8306M/RTL8305N/RTL8303/RTL8304E/RTL8306N
*
* Feature : This file consists of following modules:
*              (1)   Port Configuration
*              (2)   Rate Limit
*              (3)   QOS
*              (4)   TRAP
*              (5)   VLAN
*              (6)   Spanning Tree
*              (7)   Address Table
*              (8)   CPU Port
*              (9)   Mirror
*              (10)  IEEE 802.1x
*              (11)  SVLAN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设置vlan,设置为不同ip段 不就不能交换数据了吗

设置ip段只是三层隔离,二层没有隔离。这货应该是通过外置的eeprom设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Undrizzle/apps/blob/58b712ebf8055266be3192df1292a2246a89d825/rtl8306e/rtk_api_ext ...

对,你这个应该是对的!太感谢了

找不公开的厂家资料还是github好啊,这方面google都比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ip段只是三层隔离,二层没有隔离。这货应该是通过外置的eeprom设置的吧。 ...

正规的方法就是要设置vlan才能真正的隔离。
你可以通过eeprom来静态设置初始值,比如只做某种固定的功能,某个口到某个口的专用抓包交换机之类的,很可能只要静态设置各种寄存器就行了。
想动态设置就得通过单片机写它的寄存器了

楼主:
今天联系到了一个Realtek官方代理,他们直接说厂家不给资料,只允许当傻瓜交换机用。。。
厂家还想保密呢,但他们没想到那些内容早已经被其它用linux的用户开放出来了
因为GPL是传染的,含在Linux核心里面的所有设备驱动都得随着核心一起开源

这次学了一招,哈哈,以后再想找什么被厂家保密的寄存器定义都可以去linux代码里面找了。
想保密的厂家,有本事就不要给任何用linux的客户使用。用了就得开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联系到了一个Realtek官方代理,他们直接说厂家不给资料,只允许当傻瓜交换机用。。。
厂家还想保密呢, ...

是的 厉害了GPL,哈哈。 我都不敢用gpl代码,或者要自己重写不被搜索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厉害了GPL,哈哈。 我都不敢用gpl代码,或者要自己重写不被搜索出来。 ...

其实一大堆常用库都是LGPL的,允许别人调用它并且不需要开源。你不修改它就行了。
但linux核心是没办法的,驱动都是核心的一部分,必须是GPL的

网友D:
LZ 搞定没有?我也有类似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搞定没有?我也有类似的应用。

芯片已买,节后有空了画个板子测试

网友(2022-06-13):
引用 楼主:
芯片已买,节后有空了画个板子测试

这个芯片好买吗?以前用了ksz8895,采购困难。

网友E:
小批量好买,前端时间刚购买过,20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批量好买,前端时间刚购买过,20块一个

我看某商城有一个-VB后缀的型号,不晓得有啥区别?

网友:
楼主现在用这个芯片替代KSZ系列的芯片没?我们最近也在考虑用这个芯片加一个PHY来替代KSZ8863,但我发现有个问题,KSZ8863一个端口有两个LED,可分别指示链接状态和通信状态,这个芯片每个端口都只有一个LED,那这个指示灯没办法做到跟原来一样啊?能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F(2023-03-12):
引用 楼主:
芯片已买,节后有空了画个板子测试

咋样了,寄存器能访问没有?准备用这个交换芯片,配成基于port的vlan使用,不知道是否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咋样了,寄存器能访问没有?准备用这个交换芯片,配成基于port的vlan使用,不知道是否可以实现? ...

可以的。
就是上面那个驱动源码,自己移植即可。
vlan功能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