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充电器故障后,如何导致整个房子的电压升高到500V以上?

楼主(2021-09-26):
事情是这样的,

有人拉了一根电线给楼下电瓶车充电,一插电,家里就开始烧电器,烧LED灯,烧小功率电源适配器。

后来查明,是电瓶车充电器出了问题,一给电池充电,家里电压就升高到500V以上,越靠近电瓶车的测量点,电压越高。

换了充电器一切就正常了。

那么问题来了,损坏的充电器如何把家里的电压升压到500V以上?

原贴很多人说这个不可能,所以再单独发出来讨论一下。

原视频:https://www.ixigua.com/6968357958170201378

网友:
正常。产生振荡了(工频振荡)。有可能离变压器有点远。振荡很猛的,瞬间绝对远超500v了。

网友A:
充电器高频谐波导致万用表测量出错。

网友:
看链接里的评论,很多人都说是400V大电容开路了。但为什么它开路,就能出现高压?

网友:
垃圾充电器造成的,大电解开路确实会这样的,加上国内的充电器基本没有共模电感,开关电源功率管和变压器工作时产生的反峰电压不能吸收,反窜到电网,这个电压看起来高,但是能量小,所以家里小电器会坏,大功率的不坏

网友:
可能是零线断开了

网友:
空开箱子4p大空开,零线接入空开了。这不符合规范,容易接触不好就三相零点漂移。

网友B:
用以前那种电感式的风扇调速器,串联一个1uF左右的电容,然后直接接到220V上,跳到某个挡位的时候,调速器的电感会震动得很厉害,然后家里的白炽灯变得非常亮,感觉快烧掉了,小时候无意间玩过,觉得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高频谐波导致万用表测量出错。

为了避免数字万用表出错,他都是用的指针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以前那种电感式的风扇调速器,串联一个1uF左右的电容,然后直接接到220V上,跳到某个挡位的时候,调速器 ...

谐振了???

网友:
楼主,你可以试试,用20米的细电源线,加到控制器上,控制器的AC-DC后的电容全拆了,看看AC会不会升高。

网友C(2022-04-21):
特来挖坟,我刚看到有人升到100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来挖坟,我刚看到有人升到1000V了

这坟挖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