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有必要将冰箱空闲冷冻位置塞满装水的饮料瓶,以应付可能突然而来的停电?

楼主(2021-09-26):
平时有很多饮用水、可乐的空瓶子。

装上水,放到冰箱冷冻室(水90%满就行,结冰后体积会膨胀10%)。

这样,万一突然停电,有这些额外的结冰水瓶,可以大幅延长冰箱停电后的冷冻时间。

我家的冰箱估计还有30%空余位置(一个普通冰箱,一个200升冰柜),估计可以放入30瓶康师傅550ml的水瓶,就是有15升的冰块储存在冰箱里,我乐观的认为,如果停电期间不打开冰箱,可以支持48小时里面的食物在0度以下)。

大家来拍砖。

后备电源我感觉不可靠,冰箱功率太大,而且停电对于广州东莞这样的城市,一年都没有几次。

网友A:
平时网购生鲜,把冰袋存下来,应该比水瓶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网购生鲜,把冰袋存下来,应该比水瓶好使

都扔了。以前京东有上百个,塑料袋+冷却液的,深蓝色包装我以为有用,放在公司,结果发现这货会漏液的!

现在发现朴朴和叮咚的小白色的冰袋质量就好很多,感觉不会漏液,但我都是随手就扔了。

以后要储备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网购生鲜,把冰袋存下来,应该比水瓶好使

补充;这些冰袋发现很怪: 解冻很慢。

我上次买天猫牛排,收到货牛排已经解冻,但里面的冰袋竟然还是硬的。

这样看来,冰袋的效果不一定够饮料瓶好。

网友B:
冰箱功率不大的,印象中最大功率也就是六七百瓦的样子,而且多数时间压缩机是不启动的。

网友C:
1.物理逻辑上是对的,冰箱里有冰在停电时维持更长时间低温是有科学根据的,也不会增加什么成本;
2.专用的冰袋比纯净水热容量大,同体积比纯净水效率更高也是有科学依据的,但没有查到量化指标。
3.实际情况来看,本次限电主要是考核要求,不是能力限制,一收一放之间情况已经明朗了: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85730663497895
为了考核指标,让老百姓冰箱里的东西坏掉,有人要乌纱帽不保的。所以这么做的必要不高。

综上所述,有钱有闲可以玩一下,大家也么必要因此抢购水造成瓶装水市场波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冰箱功率不大的,印象中最大功率也就是六七百瓦的样子,而且多数时间压缩机是不启动的。 ...

你想大了,一般1百来W
变频高功率时也应该不超过200W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充;这些冰袋发现很怪: 解冻很慢。

我上次买天猫牛排,收到货牛排已经解冻,但里面的冰袋竟然还是硬 ...

解冻慢才对呀,热容量大,比饮料瓶子坚持的时间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箱功率不大的,印象中最大功率也就是六七百瓦的样子,而且多数时间压缩机是不启动的。 ...

如果要自备逆变器和蓄电池,维持48小时停电的电力,这就是很大的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冻慢才对呀,热容量大,比饮料瓶子坚持的时间更长

问题是:牛牛排都全部解冻了,它却仍然硬邦邦。

让牛排保护它了。

它应该去保护牛排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考核指标,让老百姓冰箱里的东西坏掉,有人要乌纱帽不保的.

1。你看看沈阳的停电,连时间都无法提前公布。

2。目前只是缺电的开始。情况会越来越严重的。

3。提前做好准备不是坏事。

网友E:
冰箱的保温性能超强,48小时停电没有问题,每年都要清理冰箱,断电,把冰箱门打开,全部解冻要10个小时,如果正常开关冰箱门撑48小时没问题

网友F:
用干冰效果应该会更好,缺点是不能循环,升华完就没了,要重新补充

网友: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水的热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干冰效果应该会更好,缺点是不能循环,升华完就没了,要重新补充

干冰-18度会挥发吗?

平时冰箱只有-18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冰箱的保温性能超强,48小时停电没有问题,每年都要清理冰箱,断电,把冰箱门打开,全部解冻要10个小时,如 ...

我要里面的牛排不能解冻。解冻后重新冰冻,口感就很差了。

其它东西不值钱,我冰箱常备1000元的牛排,想不到买什么菜,就吃牛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要自备逆变器和蓄电池,维持48小时停电的电力,这就是很大的功率了。 ...

维持48小时,只是补充48小时内散发掉的热量,冰箱的保温能力还是很强的,可以做个测试统计一下正常使用的情况下,48小时内消耗的电量。我猜会比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冰-18度会挥发吗?

平时冰箱只有-18度。

干冰-72度挥发

网友F:
引用 楼主:
干冰-18度会挥发吗?

平时冰箱只有-18度。

肯定会挥发,网上看了下,干冰不能放冰箱,会挥发,在密闭空间内有爆炸风险

干冰是危险品,接触容易冻伤,密闭容易爆炸,现在盒马送生鲜都用干冰了,让人忽视了它的危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持48小时,只是补充48小时内散发掉的热量,冰箱的保温能力还是很强的,可以做个测试统计一下正常使用的 ...

我试过工地的冰箱不小心断电了4天。

回来臭死了,折腾了一个月才将异味去掉。

网友G:
好像冰袋采购起来也很便宜。
怕漏倒是有个简单的办法:再套一层塑料袋不就好了?

网友:
限电的时间大概率不会超过12小时,12小时冰箱应该扛得住。超过12个小时的停电,影响太大了。要是你冰箱有空间,当然放一些水瓶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里面的牛排不能解冻。解冻后重新冰冻,口感就很差了。

其它东西不值钱,我冰箱常备1000元的牛排,想 ...

莫大常备的是什么牛排啊,网上买了几次,口感都不咋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这些冰袋发现很怪: 解冻很慢。

我上次买天猫牛排,收到货牛排已经解冻,但里面的冰袋竟然还是硬 ...

普通快递冰袋好像冰点为5~8度,冷容量略高于冰块

下面有一个冰袋和冰块的对比试验
https://post.smzdm.com/p/aekzw2rq/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里面的牛排不能解冻。解冻后重新冰冻,口感就很差了。

其它东西不值钱,我冰箱常备1000元的牛排,想 ...

这种怕化冻的放冰柜(上翻盖的),冰柜由于结构上的优势,一般可以保证断电12~24小时以上不化冻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这些冰袋发现很怪: 解冻很慢。

我上次买天猫牛排,收到货牛排已经解冻,但里面的冰袋竟然还是硬 ...

应该是用了比水还高比热容的物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冰袋采购起来也很便宜。
怕漏倒是有个简单的办法:再套一层塑料袋不就好了? ...

为什么不使用不会漏的饮料瓶?

冰袋要密封还有难度,万一漏出来,黏黏的碰到食物害怕有毒。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使用不会漏的饮料瓶?

冰袋要密封还有难度,万一漏出来,黏黏的碰到食物害怕有毒。 ...

主要还是贪图比热容比水大一些。另外冰袋大小灵活,紧密填满冰箱的空闲区域比较方便。
听说蓄冷剂是普通的高分子聚合物,无毒。即使破损,仍然可以倒进自封袋、热合袋甚至空饮料瓶里继续使用。(做好标记谨防误食)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自备逆变器和蓄电池,维持48小时停电的电力,这就是很大的功率了。 ...

自备逆变器最大问题是待机功耗,一大半电量都给了逆变器待机。
冰箱的平均功率很低。网上看到的一级能效170+84L,24小时耗电0.58kWh,平均才24W。
电池组BMS和逆变器的待机功耗也在这个数量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肯定会挥发,网上看了下,干冰不能放冰箱,会挥发,在密闭空间内有爆炸风险

干冰是危险品,接触容易冻伤 ...

干冰放可乐瓶才有可能爆炸,冰箱门做不到100%气密,不会爆炸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牛牛排都全部解冻了,它却仍然硬邦邦。

让牛排保护它了。

主要是保护方式不对,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冰袋单纯放在保温箱里面并不能很好保护牛排不解冻,需要风扇循环或者整体泡在丙二醇溶液里面才能够做到比较好的防解冻效果。

而干冰则是因为温差足够大才勉强能做到不解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要是保护方式不对,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冰袋单纯放在保温箱里面并不能很好保护牛排不解冻,需要风扇循 ...

哈哈,都没电了,哪里来的循环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要还是贪图比热容比水大一些。另外冰袋大小灵活,紧密填满冰箱的空闲区域比较方便。
听说蓄冷剂是普通 ...

比热容比水大一些我不怀疑,但我怀疑大多少。
如果只是大10%,20% 没有意义。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哈,都没电了,哪里来的循环风扇。

简单来讲,除非温差足够大,否则光靠空气自然对流是不足以保持牛排不解冻的,无论你用冰袋还是可乐瓶。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来讲,除非温差足够大,否则光靠空气自然对流是不足以保持牛排不解冻的,无论你用冰袋还是可乐瓶。 ...

所以这个问题不用纠缠是使用可乐瓶还是冰袋??

网友:
不管是水瓶还是冰袋,其实都是被动式的。
干脆一劳永逸算了,弄一个电瓶车电源供电的UPS,现在12S 2200mah的电瓶车电池或植保机电池容量基本上1度电左右,支持冰箱24小时差不多了。
三块电池就有72小时了。

如果电信停电更长时间,那就1kw汽油发电机来一台放阳台,定时给电池充电,一桶汽油续航1个月应该足够了。

当然,这个方案的立意还是有钱有闲,否则保护1k块牛排,投资了5k块这账也是算不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