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讨论火灾逃生的神器: 缓降器 【请推荐大的品牌,质量过硬的】

楼主(2021-09-27):
之前论坛讨论过多次,我一直想买,但一直没有动手。

再讨论一次。

要求小孩也能操作,也能安全降落。必须100%可靠。

网友:
室内攀岩用的缓降器感觉不错,不过不耐高温

网友:
火势不快的时候可以到楼下可以用,自救绳的好处是防火,内部有钢丝,承重非常大,缺点是自重大,没法做的很长,高楼逃生是不可以用的,自救绳是把人吊在楼外防烟火。缓降器可以下楼,能找到防火材料最好,如果找不到,可以用水基型灭火器喷一下,可以防火一到两分钟

网友:
我在我爱发明的一集里看过,用的钢丝绳,像个书包,人可以缓缓的降下来,有真人试验,这是我唯一觉得靠谱的发明,值得购买。

网友A:
有没有最初一段是钢丝的, 剩余的是普通缓降用的, 这样兼顾防火(起点段)、切割损耗(起点段) 和整体重量?
高层全用钢丝好像不现实, 见过翻新大厦外墙用的, 全高/长, 那捆绳子有一推车那么大.

网友B:
别买不需要操作的缓降器,没有什么设备是100%可靠的,尤其是在高温环境,不需要操作那种缓降器一旦卡住,想救援都没办法。
PETZL的ID系列下降器目前是比较安全的,有防恐慌功能,小孩只要培训一次就会用,旦只为防火逃生买这个就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最初一段是钢丝的, 剩余的是普通缓降用的, 这样兼顾防火(起点段)、切割损耗(起点段) 和整体重量?
高 ...

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是这样的:

感觉这种麻花编的绳子不好, 很容易割断/割散.
那些救援用的绳子,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 外表是网状编织的, 感觉不容易散开. 我不是专业的, 全凭感觉.

之前见到大厦外墙维护的那帮人, 拿的绳子也是网状编织的, 而且是钢丝和纤维混编(有手指头粗), 不是你的图中那样分开的, 感觉我见到的那个要靠谱一些.

网友:
我觉得也很有必要,现在的商品房都是高层或小高层,逃生是必备技能。

网友C:
大人抱着小孩下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麻花编的绳子不好, 很容易割断/割散.
那些救援用的绳子,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 外表是网状编织的,  ...

一次是使用而已。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人抱着小孩下可以么?

不行。可能有几个小孩,只有一个大人。

网友:
买到了,找地方练习是一个问题;

网友D:
我是觉得没必要  而且还害人   唯一能安全下楼的情况就是楼上着火  自家这层没着火练习一下
和防火毯和面具对比一下:
如果是本层着火  应该是先发现的 火势还不大  防火毯面具更有效
如果是楼下已经起火几层   用防火毯和面具在有防护的情况下冲入救生通道也更好  而且能照顾老人小孩  如果是用绳子  壮汉也基本就是烧烤了速降也挨不了几层
而且防火毯面具可以每个房间都放置  救生绳不行  基本是装阳台  都跑阳台了就不如开门出去了

楼房起火时  窗口的火苗和烟都是很大的  无防护情况不要想通过  能通过的情况下楼梯肯定更安全
而且会使自己陷入另一个危险情况

有见过多加装一根铁管的带降  每户的绳子长度确定  这样就不会贴着窗口降而且小孩操作也可以
还有更好的多层编织的管道  平时收起来不占地方  紧急情况下钻入就可经缓降  而且隔温隔烟 塞只猪进去都能安全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觉得没必要  而且还害人   唯一能安全下楼的情况就是楼上着火  自家这层没着火练习一下
和防火毯和面具 ...

很多人认为汽车安全气囊也是没有必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多人认为汽车安全气囊也是没有必要。

我意思是防火毯和面具更有效

网友:
看了实际火灾就知道了  窗口火势和烟都非常大  而且这几种情况下救生通道还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学校消防培训,推的产品。供参考。

网友:
上面几个图不管火势大小  应该都没一个人敢用绳子降下来的  而且是无防护情况下
防火毯和面具能争取到逃生时间   放置也更灵活  而且逃生路线也是熟悉的路径  有更多的逃生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意思是防火毯和面具更有效

傻子都知道,能通过楼梯逃走,肯定通过楼梯撤退。

你肯定没有看过消防建议: 不是没有选择的时候,业余者千万不要穿越浓烟和火场,因为一进去就是高温,没有经验的人马上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傻子都知道,能通过楼梯逃走,肯定通过楼梯撤退。

你肯定没有看过消防建议: 不是没有选择的时候,业余 ...

所经我说备防火毯和面具  防火毯有反射膜  能隔热

网友:
严重关注,后年要住高层了,学习一下相关消防知识。

网友:
我认为的正确操作  即使是吹牛  但肯定也足够支撑从房间跑到逃生通道

网友E:
消防人员穿的那套装备家里备一套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消防人员穿的那套装备家里备一套怎么样?

这个想法不错。可以买得到吗?

网友F:
之前考虑过缓降器,但是最后放弃装了,10层以上的,哪怕不失火的正常情况下,有几个人敢从15-25楼通过缓降器降到地面,除非被火逼的走投无路冒险一试,否则真不敢这么练习,可是不练习真到用的时候更危险。
也看那些卖家秀以及抖音快手视频,没看到一个演示真的从15-25楼通过缓降器降到地面的。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话题重点不在器材,而在技能。

高层建筑,再好的器材,没有经过良好训练,都难以应对极端状况。

能够做的是要全家参加户外活动,提高求生技能、胆识和意识是重点。

上次和孩子徒步遇到一个攀岩教练,他推荐的方案其实很简单: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2#detail

类似这样一根降落伞求生绳,承重250kg,一个铝合金快挂,活动时带在手腕上,绳子拉开长度5m左右,两根就是10m长,快挂可以挂在包上或钥匙上。户外活动中遇到3m左右的悬崖,可以通过绳结做一个缓降器,一层楼的高度安全下降,两根绳就可以交替下降。

关键是要经常练习,紧急情况下能够从容跨越一个楼层,两根绳交替作用,一层层往下走,应付高层火灾就够了。
关键因素还是人,经常练习提高技能,没有练过,缓降器一般人也不会用。

网友G:
讲道理,高楼层,应该都是钢根水泥了,怎么还会着火呢?
混凝土也能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考虑过缓降器,但是最后放弃装了,10层以上的,哪怕不失火的正常情况下,有几个人敢从15-25楼通过缓降 ...

没有选择的时候,我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考虑过缓降器,但是最后放弃装了,10层以上的,哪怕不失火的正常情况下,有几个人敢从15-25楼通过缓降 ...

呵呵,没得选择的时候,没有缓降器你也会从窗口跳下来,那个被防盗窗困死的女子,如果防盗窗有个洞,,哪怕下面是万丈深渊,她也会钻洞跳下来。

网友H:
最近也在考虑这个,看中这款就是不知道可靠性如何,所以还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近也在考虑这个,看中这款就是不知道可靠性如何,所以还没下手。

你链接都不贴出来,怎么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链接都不贴出来,怎么讨论?

链接如下:

7.0信ltGyXJG1ItX, https://m.tb.cn/h.fWdkG2q?sm=4aee88  高层高楼火灾逃生缓降器家用多人消防救生包降落神器安全绳子防火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链接都不贴出来,怎么讨论?

那个截图有二维码是可以扫出来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27889249491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讲道理,高楼层,应该都是钢根水泥了,怎么还会着火呢?
混凝土也能烧的吗?

最容易烧的是外墙保温,是可燃物。然后内保温,一旦烧穿,火势会很大的。

当然,烧到最后,钢筋水泥也会让其他地方燃起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个截图有二维码是可以扫出来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27889249491

看到了。

现在我才明白,降速装置在葫芦里面。

看来要买一个大品牌。你这个固定钩简化成三个膨胀螺丝,感觉信不过。

楼主:
请推荐最大的品牌,最好是进口的

网友J:
我觉得需要下降的人不能控制速度,下降速度不要太慢。一般人都会不敢下滑以致慢吞吞的,只要快速通过大火和浓烟,哪怕烧伤呛伤断胳膊断腿都能保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需要下降的人不能控制速度,下降速度不要太慢。一般人都会不敢下滑以致慢吞吞的,只要快速通过大火和 ...

上面的缓降器都是下降的人不能控制速度的。速度有葫芦里面控制。

楼主:
京东自营、京东发货和售后只有一个品牌:

网友K(2021-11-12):
昨天单位消防讲座也推荐这些,最后一个图是水基灭火器比较小巧很适合放小车里,据说可以喷在身体或衣服上有短时间的保护作用的、还可以灭电器的火。
警钟长鸣,不要让悲剧重演

网友:
https://item.jd.com/100004700062.html#crumb-wrap  这款怎么样

网友(2021-12-29):
引用 网友B:
别买不需要操作的缓降器,没有什么设备是100%可靠的,尤其是在高温环境,不需要操作那种缓降器一旦卡住,想 ...

钢索+手套是不是就行了?
电视上大头兵好像会这项技能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昨天单位消防讲座也推荐这些,最后一个图是水基灭火器比较小巧很适合放小车里,据说可以喷在身体或衣服上有 ...

水基灭火器灭电器火,液体不导电么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ns=1&abbucket=8
这种类型如何,看上去简单一点,我有露台,但是我也想装一个。不过这个固定件是一个膨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水基灭火器灭电器火,液体不导电么

是的,消防宣传员说:可以用于家电。

网友(2022-07-10):
以前纳闷老北京为啥喜欢买总高不超11层的低板楼。总价有可能比周边贵50万。
现在明白了

网友M:
感觉楼层高了,真不如买个压缩空气,隔温之类的,我有一套petzl的索降探洞,高了真不敢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M:
感觉楼层高了,真不如买个压缩空气,隔温之类的,我有一套petzl的索降探洞,高了真不敢下去, ...

对,所以我上面一直都反对缓降器。都是以为装缓降器的窗口火和烟会小。其实真实情况是,因为防火门和大部分起火位置,都是窗口的烟和火最大(因为关门烟出不去还有窗帘这些)。火势大时还下去100%成吊炉烧烤了。最正确的办法就是隔热毯和面具。

网友:
而且高空恐惧不比被烧死的恐惧小,没希望时只有绝小部分人会纵身一跳。老人小孩也基本是放弃了。每个房间放两套防火服和面具,1分钟内就可以迅速装载好,穿越火区的速度也比缓降要快。

网友:
我17楼放的图片就很明显,这种情况下安全通道还也是没火的,只有烟。而且图上就就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起火区域的住户,还敢缓降的建议买尼龙绳,断的快点有个全尸否则灰都没有。没起火的区域装了缓降别人也直接走楼梯。

网友D:
我一直都提醒只装缓降是害人,不管装不装都要备上防火服和面具,相当于简易版的消防员装备,老人小孩都可以熟练使用。即使着火了想勇一把降下去也得穿,估计还得穿防火鞋。起火的流程基本都是房间迅速引燃家具,阳台衣物,窗帘这些,烟雾及火苗从窗口向上漫延,同时温度再升高引燃上层地板物体。  不管怎样,装缓降器的位置都是危险的,如果都没烟和火苗,这时救生通道里你还能抽只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都提醒只装缓降是害人,不管装不装都要备上防火服和面具,相当于简易版的消防员装备,老人小孩都可以 ...

没有那么绝对。不太高(15层内),还是相当安全。

老人小孩平时要训练一下,危机的时候才不会害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绝对。不太高(15层内),还是相当安全。

老人小孩平时要训练一下,危机的时候才不会害怕。

不只是考虑怕不怕高空的问题,窗口的火反而是最大的,速降穿过都熟了,看17楼图片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只是考虑怕不怕高空的问题,窗口的火反而是最大的,速降穿过都熟了,看17楼图片就知道了 ...

肯定是准备几个不同的位置,使用前避开火场位置。

逃生肯定有风险的。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不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