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有开发过24V500W以上直流有刷驱动的大师,费用私聊。

楼主(2021-09-27):
寻找有开发过24V500W以上直流有刷驱动的大师,最好是之前有个成功的案例,费用私聊决定。

网友A:
直流有刷,不就是mos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有刷,不就是mos搞定

对!大师有成功的案例不?最好在广州附近,方便以后技术沟通。

网友B:
最近在搞vnh5019就是直流有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搞vnh5019就是直流有刷

vnh5019        功率应该不够,还有就是VNH现在价格太高太不稳定了。

网友C:
做伺服?其它应用应该没什么技术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伺服?其它应用应该没什么技术难度吧

不是伺服。就普通的有刷驱动。MOS管搞定就可以了。我是第一次发帖子,不知道论坛有没有限制把联系方式留在上面。如果可以的话,我留个联系方式,欢迎各位大师加我私聊。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0867

网友:
看有客户做交流有刷驱动,还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0867

首先非常感觉大师的无私精神!请问一下这个驱动最大功率是多少,还有就是有单片机部分吗?可能我前面描述不够详细,我详细说一下我的要求。
1:板子为24V直流有刷驱动电路,驱动功率500W以上,能有1000W更好。
2:板子是带有单片的,单片机用STC的最新型号即可。
3:板子带有各项的保护电路(比如,过流,过载等),PWM可支持100%占空比。
4:  带正反转,电子刹车。
5:带有232通信接口。
有意者可以加我QQ:313627900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觉大师的无私精神!请问一下这个驱动最大功率是多少,还有就是有单片机部分吗?可能我前面描述 ...

你应该还是没有说清楚要求,既然有要求232,就说明是需要能把驱动电压,驱动电流,驱动功率,电机温度监控,控制器温度监控一起做在里面的,能通过232上传数据显示用,要不然232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还是没有说清楚要求,既然有要求232,就说明是需要能把驱动电压,驱动电流,驱动功率,电机温度监 ...

估计是做电葫芦,232做一些设定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觉大师的无私精神!请问一下这个驱动最大功率是多少,还有就是有单片机部分吗?可能我前面描述 ...

那个是另一位大神的帖子,你问到大功率H桥驱动我就挖出来给你参考一下而已,具体参数你还是在原帖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还是没有说清楚要求,既然有要求232,就说明是需要能把驱动电压,驱动电流,驱动功率,电机温度监 ...

我现在只是把具体要实现的功能写出来,至于一些细节参数,如果是哪位大师有兴趣的话,到时面谈或电谈时再详细沟通。
232主要是用来发命令去控制驱动板的动作而已,还有就是驱动板反馈一些电机状态给外面单片机。
这些技术对大师来说应该都是没问题的了。

网友(2021-11-10):
TI的DRV8701加mos管可以实现驱动。短路刹车电流比驱动电流大好几倍且无法控制,用混合衰减模式会减少mos管的压力。

网友:
我有做好的板卡,输出能力24V 30A,应该刚好符合你的需求。地点在广州,可以现场沟通。

网友:
有刷伺服最好是双极性驱动的,缺点是静态有耗电,是因为静态正反方波在驱动,如果用单极性,优点是静态功耗零,但是低偏差跟踪不好,因为低pwm驱动能力太差

网友:
哈哈,以前做的电动轮椅驱动器就是使用的24V有刷的,也带通信面板的, 当时电机功率是200多W吧(双电机),驱动器做的功率还是比较足的,记得当时功率MOS用的好货 IPP075N15N3G。
正反转,电子刹车,通信接口等都有

网友:
还要不要弄,我在广州,最近在弄24v,600w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