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BGA封装,工业上使用有什么注意的?

楼主(2021-09-27):
1. 如题,BGA封装相比LQFP封装,有没有焊接牢固性问题不如LQFP(尤其是车载设备中)?
2. 有没有其它的安全隐患?
3. 工业上除了焊接贵、不好焊接外,使用BGA少的理由有哪些?

网友A:
使用BGA少???

工业上 高端大部分是BGA

网友B:
bga很好焊,比qfm好焊多了,除了球掉了比较麻烦,通常只能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BGA少???

工业上 高端大部分是BGA

嗯嗯。是的,我看PLC好多也用BGA,但振动场所也用吗?如车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a很好焊,比qfm好焊多了,除了球掉了比较麻烦,通常只能报废。

大佬,BGA 抗振动性能咋样,我怕球随着振动脱焊了

网友:
搞点胶 把四边封一下 就可以了。

网友C:
量大的话,BGA底部做点胶,UNDERFILL,我们卖过不少设备去做这个的

网友:
车机现在基本都是BGA 封装了,CPU、DDR、EMMC 三大件都是BGA封装;

车机的工作环境比大部分工业环境还要恶劣; 颠簸震动, 夏天温度肯定超70°

网友:
搜索BGA胶,那玩意牢固又防潮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大的话,BGA底部做点胶,UNDERFILL,我们卖过不少设备去做这个的

BGA 焊接 贴片价格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