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FOC控制无刷电机开关Mos管时有抖动

楼主(2021-09-27):
最近写一款基于FOC控制的滑板车,采用了速度环+电流环控制,结果发现在开关Mos管时会有异响和明显的抖动,感觉切换不太正常,求各位大神分析一下原因。小菜鸟感激不尽。

网友:
应该是算法的问题

网友:
用的什么方案?找原厂支持最快

网友A:
兄弟   你们公司是做电动滑板车的吗

网友B:
电动自行车好像一般不加电流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们公司是做电动滑板车的吗

非专业,往这方面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自行车好像一般不加电流PI

不加电流PI?

网友:
自己写?没借鉴开源的VESC? 传感器用什么?位置估算

网友:
示波器 代码 快速波形监控

网友(2021-11-08):
自己写吗?太厉害了吧

网友:
没有电流环,敢叫f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