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仪2线/3线/5线区别 (顺便问水平仪那个品牌好?)

楼主(2021-09-27):
(图片)

楼主:
我是新手,肯定买5线了 :)

网友:
这个型号感觉有点弱,水平线只有一根而不是一圈的,墙面贴瓷砖的时候,两面墙不好对正,还需要手动调一下角度。

网友A:
比如这种号称12线的,应该方便一些。当然我没用只是买来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这种号称12线的,应该方便一些。当然我没用只是买来玩过

这么多线会不会头晕?

我有个哥是专业师傅,他的水平仪只是2线的。

网友:
我买了个两线的,平常安装够用了。
当然线多有时会方便些,各组线也可以各自开关,不会混乱
买回来先验证一下垂直和水平。

再想方便点的加个脚架调水平线高度。

附上水平和垂直线的检查方法
https://v.ixigua.com/d9xs275/

网友:
一般情况 使用5线足够了。

楼主:
线越多,越业余。

我是业余,决定买一个16线的 :)

大家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
我觉得能全屋光栅并表上尺寸是最好的,可是买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多线会不会头晕?

我有个哥是专业师傅,他的水平仪只是2线的。

专业师傅都是自己用墨斗打线的,不相信这些高科技 。这些辅助工具就是给我们这些业余选手用的,线多用起来方便。最少也要用12线的,相当于直接给出X/Y/Z三个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师傅都是自己用墨斗打线的,不相信这些高科技 。这些辅助工具就是给我们这些业余选手用的 ...

是哦!还有什么阴角刀和阳角刀,我感觉都是给外行用的,专业装修的根本不用这个,所采用的方法也是我们行外人想不到的

网友:
跟 新手老手无关吧.  线越多越方便, 至少不用来会调整了.

当然 线少的 换个角度或是方向 老手可能一下就能调好.  新手要考虑半天,调半天.

楼主:
这款怎样?正泰,好歹是听过的品牌。

好多配件,才338元包顺丰。

2.0信pwNgXrbDkdW哈 https://m.tb.cn/h.fdPpYdm?sm=10d4e4  正泰12线16线红外线水平仪蓝绿光高精度强光细线户外贴墙贴地激光

楼主:
已经购买。

这么多配件,应该小孩很喜欢玩。

楼主:
看其它买家晒的图,还是很实用。

不知道第二条水平线能否调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