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公寓套间的门的款式和宽度讨论

楼主(2021-09-28):
我的出租公寓,有下面的门。我准备这样

大门(套间入口),内开门,门宽度90cm
房间门,内开门,宽度80cm
洗手间门,2扇推拉门,140cm
厨房门,2扇推拉门,140cm
阳台门,折叠门,100cm

大门口使用最大尺寸的门,搬东西方便些。

到阳台的过道只有1米宽,折叠门可以有大概80cm的通过宽度,但折叠起来会导致阳台部分地方受阻(门折叠起来的时候,有个地方突出到阳台)。

或者阳台改为3扇推拉门?  这样最大通过高度可以有60cm左右(将门搬下来可以有1米通过高度)。

楼主:
下面三种分别是内开门,推拉门,折叠门

网友A:
推拉门和折叠门还得考虑房东维护成本啊,有的滑道滑轮特别容易坏,而且租房子的人基本都不会轻拉轻推的。

网友:
入户门最大应该是1米2的字母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拉门和折叠门还得考虑房东维护成本啊,有的滑道滑轮特别容易坏,而且租房子的人基本都不会轻拉轻推的。 ...

别人的东西。。。曾经有一次厨房漏水,楼下大爷都找上门了,几个租户在门口跟大爷怼,我一看大爷都怒了,要报警了,赶紧跟他一起去找漏水,然后让中介来修。。这个小区中介打隔断猛得一匹的,130平户型打了3个隔断,住了6户的。每月水电费都是过千的。因为经常有租客扰民被楼上下关水表的。新政后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事实上,出租房哪怕装钛合金设施该给用坏照样坏。

网友:
阳台门普通的铁质门,往外开的就好了。500块一个,又不容易坏

网友:
出租屋的话,越简单越好?
折叠门如果夹到了手,会不会要你赔,移动门如果倒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