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所有配置IO低电平输出后,SWIM 无法下载程序怎么处理?

楼主(2021-09-28):
使用的是STM8L050J3  八个管脚的芯片,初始化的时候设置所有的IO口低电平输出。
再次下载和仿真就不行了, 查了资料进行复位可以解决, 但是 这款芯片 管脚未发现REST 管脚
是不就永远锁死了? 能有救吗,
另外图片手册说加1-5s 的延时 是在mian函数  中初始化之前加吗, 哪个大师做过这样的延时,怕延时没有加
对的话 又把芯片锁死 下载不了程序了,、。

网友:
重新上电

网友A:
SWIM 默认是【下载端口】模式,当你设定为 IO 输出时切换为【常规IO】模式。

手册写的很清楚,最好在切换到【常规IO】之前延时 5s,确保重新上电有机会进入【下载端口】模式,否则就是锁死。
至于程序,只要是切换模式之前的延时,都是可以避免锁死的。

楼主:
我试过好多遍了不行,我还尝试用STVP 进行 多次重新上电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IM 默认是【下载端口】模式,当你设定为 IO 输出时切换为【常规IO】模式。

手册写的很清楚,最好在切换 ...

看见淘宝上有能解锁的, 有防锁代码,说  (如果复用SWIM引脚有下载不了程序可断电-->按住KEY-->上电-->下载)
所以就请教下真的能解锁。

网友:
没有RST,有点麻烦。上电就运行程序,来不及的。除非有办法让程序开始时候停下来。
或者:只要速度够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见淘宝上有能解锁的, 有防锁代码,说  (如果复用SWIM引脚有下载不了程序可断电-->按住KEY-->上电--> ...

这种代码不是逻辑上的事情吗,尽量确保有个分支能在上电后不复用 SWIM,但对于已锁定芯片并无帮助;

关于淘宝是否能解锁,建议研究手册,除了 SWD 模式是否还有其他的下载办法。
在 AVR 里边是专门有个高压编程模式,可解锁熔丝错误的 AVR,但 STM8 没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代码不是逻辑上的事情吗,尽量确保有个分支能在上电后不复用 SWIM,但对于已锁定芯片并无帮助;

关 ...

开盖,用探针手动复位。。只是pad没有bond出来而已(rst通常没法复用)。

楼主:
经测试 加上图片中的语句, 可以再次下载 可是 加入这句话后仿真可以进入低功耗语句, 但是 直接上电测试, 电流降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