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X90614对比黑体,每次测量的数据大概率存在一个非常大的数据

楼主(2021-09-28):
环境温湿度27.7℃/25%  30.5℃/49%  27.4℃/26%
面辐射源温度(℃)主红外(℃)辅红外(℃)主-黑差辅-黑差主红外(℃)辅红外(℃)主-黑差辅-黑差主红外(℃)辅红外(℃)主-黑差辅-黑差
-5-4.3-4.20.70.8-4.3-4.50.70.5-4.8-4.50.20.5
00.70.90.70.90.40.60.40.60.80.60.80.6
55.75.90.70.95.75.80.70.85.55.90.50.9
1010.510.20.50.210.911.10.91.110.410.60.40.6
1515.615.50.60.516.116.31.11.315.515.60.50.6
2020.520.50.50.521.621.71.61.720.420.50.40.5
2525.525.40.50.426.126.21.11.225.325.60.30.6
3028.128.3-1.9-1.730.430.60.40.630.230.30.20.3
3534.234.1-0.8-0.934.634.8-0.4-0.234.935.2-0.10.2
4038.538.8-1.5-1.238.839.2-1.2-0.838.839.1-1.2-0.9
4542.943.3-2.1-1.743.143.5-1.9-1.542.843.2-2.2-1.8

楼主:
这是什么情况,数据校验也是对的

网友A:
测试时离黑体辅射面多远?另外记录数据时能同时记录ta,to吗?

楼主:
距离7CM,ta,to是啥,请指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时离黑体辅射面多远?另外记录数据时能同时记录ta,to吗?

ta是环境温度吧,上面第一项就是环境温度,to实在是不清楚是啥

网友A:
不知道你测试的是哪个fov,面源的尺寸?sensor输出本身有2个温度t ambient,t obj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测试的是哪个fov,面源的尺寸?sensor输出本身有2个温度t ambient,t object  ...

我用的90614 10度的传感器,传感器到黑体的距离是4CM,黑体的直径是5cm?我只用了传感器to的温度,表格最上的环境温度是其他表计测量的

网友A:
建议先靠近点测试看看,比如1~2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靠近点测试看看,比如1~2cm

您觉得会是什么问题导致,同时测试两个传感器,这两个传感器一致性还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