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小电流状况效率计算问题

楼主(2021-09-28):
如图DCDC效率图片,在24V输入12V输出 电流负载3MA的情况下。该DCDC的效率比LDO还要低;是吗?   LDO效率是50%?

网友:
电源有一个空载(待机)电流呀

网友A:
接一个2ma的负载就行。 空载有mos损耗,TI的一些芯片有ECO模式,空载时自己频率降到10k去了

网友:
DC-DC在小负载情况下效率很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一个2ma的负载就行。 空载有mos损耗,TI的一些芯片有ECO模式,空载时自己频率降到10k去了 ...

国产叫做ECOT好像,也是空载轻载频率很低,不过能看到很大的纹波。

楼主:
谢谢,选了一颗SY8291ABC,网上的规格书很简陋。那个电感在24V输入12V输出和5V输出下都是10UH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选了一颗SY8291ABC,网上的规格书很简陋。那个电感在24V输入12V输出和5V输出下都是10UH吗 ...

BL9342   ME3116AM6G
便宜还买

网友:
小电流时电感要大的多,3mA估计怎么也得47uh

网友:
普通DC/DC是这样的,你要选适应小电流的DCDC,比如TPS62740,1uA做到60%效率,10uA负载电流做到90%左右的效率。当然现在价格飞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