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梯平层停靠控制信号

楼主(2021-09-28):
纯外行,想要在电梯上这么一个功能:外部设备输出一个或多个电信号(电平或脉冲均可)给电梯控制柜(通过有线连接),正常运转的电梯可以实现就近自动平层停靠并开门。网上查找了相关资料很少,参考了电梯ARD设备连接说明书,除了四线三相电源线外,有另外接了4根线到电梯控制柜,说明书上标明的是2根是用于临时短接相序,另外2根是用于UPS运行。USP运行比较好理解,临时短接相序,这个是如何理解?

网友A:
电梯这玩意涉及公共安全,没有资质还是建议不要动,万一出问题责任可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梯这玩意涉及公共安全,没有资质还是建议不要动,万一出问题责任可就大了 ...

确实是,这个会找电梯维保公司去处理,我们这边实现方案。看下操作方式能否参考ARD,停电应急停靠装置。

网友:
电梯都是不开放的,特种设备还是自己别乱搞,你这个是迅达电梯?

网友B:
正好搭楼问一下,家用电梯哪个品牌好?

网友C: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准备和ARD功能相似的产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好搭楼问一下,家用电梯哪个品牌好?

上海三菱  蒂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准备和ARD功能相似的产品吧

不是和ARD类似的产品。原来的方案是控制设备+交流接触器+ARD到电梯控制柜,发出信号控制交流接触器断电,让ARD起作用,实现电梯就近平层停靠。现在觉得既然ARD可以让电梯平层停靠,那么就直接跳过ARD,直接由控制设备发出信号到电梯控制柜,实现就近平层停靠并开门。对于电梯这块不懂,所以想要了解下需要给出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和ARD类似的产品。原来的方案是控制设备+交流接触器+ARD到电梯控制柜,发出信号控制交流接触器断电, ...

你是电梯厂家吗?
是就不用问这种问题,自己就该知道。
不是的话问了也没用。电梯不是普通设备,非厂家授权人员无权做任何改动的。不然万一岀问题了你认为该谁去坐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和ARD类似的产品。原来的方案是控制设备+交流接触器+ARD到电梯控制柜,发出信号控制交流接触器断电, ...

搞过2年扶梯。你先入这行,先研究国标先。
私人不要去搞了。光认证你都没钱搞下来。
就算是维保,没有标准,他都不敢搞的。维保是地方上的小公司,不可能去跟你做认证的。

网友:
技术上实现是完全没问题的。但就是你搞不定。
阿莫的电梯已经花钱装了这个功能的。

网友:
我出租公寓订购的广日电梯,加了5000元,有这个功能:停电的时候,电梯会自动下降到下一层,然后打开门。

网友D:
建议楼主不要自己弄,电梯公司设计的时候其实已经考虑了这个功能,找电梯公司加装就行。

有电池的,但电池不大,估计就是控制开门。运行时停电,电梯不能上升,只能下降一层然后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不要自己弄,电梯公司设计的时候其实已经考虑了这个功能,找电梯公司加装就行。

有电池的,但电池 ...

不是要搞ARD(电梯停电应急平层停靠装置),这个市面上有现成的,而是类是检测烟雾火灾、大幅度震动等情况下实现紧急控制电梯停靠。老板把牛吹出去了,然后有人找上门准备改装看看。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要搞ARD(电梯停电应急平层停靠装置),这个市面上有现成的,而是类是检测烟雾火灾、大幅度震动等情 ...

检测烟雾火灾、大幅度震动等情况下实现紧急控制电梯停靠。

这个有需求吗?

电梯里面还会发生火灾,或者大幅度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要搞ARD(电梯停电应急平层停靠装置),这个市面上有现成的,而是类是检测烟雾火灾、大幅度震动等情 ...

老老实实买个ard回来,然后 控制ard吧

网友:
停电也不怕 ,可以到机房盘车

网友:
属于特种设备,改造。你没资格搞,自己搞出了事责任都是你的,如果是你自己别墅的梯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