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起点V2之FPGA开发指南》第九章 按键控制LED灯实验

楼主(2021-09-28):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新起点V2FPGA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新起点之FPGA开发指南 V2.1》
3)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9758951113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28002-1-1.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正点原子FPGA技术交流QQ群:712557122

第九章 按键控制LED灯实验

       按键是常用的一种控制器件。生活中我们可以见到各种形式的按键,由于其结构简单,成本低廉等特点,在家电、数码产品、玩具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本章我们将介绍如何使用按键控制多个LED的亮灭。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1.1简介
1.2实验任务
1.3硬件设计
1.4程序设计
1.5下载验证

1.1简介

按键开关是一种电子开关,属于电子元器件类。我们的开发板上有两种按键开关:第一种是本实验所使用的轻触式按键开关(如图 9.1.1),简称轻触开关。使用时以向开关的操作方向施加压力使内部电路闭合接通,当撤销压力时开关断开,其内部结构是靠金属弹片受力后发生形变来实现通断的;第二种是自锁按键(如图 9.1.2),自锁按键第一次按下后保持接通,即自锁,第二次按下后,开关断开,同时开关按钮弹出来,开发板上的电源键就是这种开关。

图 9.1.1 轻触式按键

图 9.1.2 自锁式按键

1.2实验任务
       使用新起点开发板上的四个按键控制四个LED灯。不同按键按下时,四个LED灯显示不同效果。
1.3硬件设计
       如图 9.3.1所示,本实验使用四个按键开关控制四个LED灯。

图 9.3.1 按键电路原理图

       如上图所示,开发板上的5个按键未按下时,输出高电平,按下后,输出低电平。
       本实验中,系统时钟、复位按键、按键和LED灯的管脚如下表所示。

表 9.3.1 触摸按键控制LED管脚分配图

对应的TCL约束文件如下: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M2 -to sys_clk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M1 -to sys_rst_n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E16 -to key[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E15 -to key[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M15 -to key[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M16 -to key[3]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D11 -to led[0]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C11 -to led[1]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E10 -to led[2]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_F9 -to led[3]

1.4程序设计
      我们程序设计最终实现的效果为:无按键按下时,LED灯全灭;按键1按下时,LED灯显示自右向左的流水效果;按键2按下时,LED灯显示自左向右的流水效果;按键3按下时,四个LED灯同时闪烁;按键4按下时,LED灯全亮。
      LED在流水效果和闪烁效果在时间间隔均为0.2秒,因此需要在程序中定义一个0.2s的计数器,即每隔0.2s,状态计数器加一。根据当前按键的状态选择不同的显示模式,不同的显示模式下四个led灯的亮灭随状态计数器的值改变,从而呈现出不同的显示效果。

图 9.4.1 系统框图

按键控制led模块的代码如下所示:
1   module key_led(
2       input               sys_clk  ,    //50Mhz系统时钟
3       input               sys_rst_n,    //系统复位,低有效
4       input        [3:0]  key,          //按键输入信号
5       output  reg  [3:0]  led           //LED输出信号
6       );
7
8   //reg define
9   reg  [23:0] cnt;
10  reg  [1:0]  led_control;
11
12  //用于计数0.2s的计数器
13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14      if(!sys_rst_n)
15          cnt<=24'd9_999_999;
16      else if(cnt<24'd9_999_999)
17          cnt<=cnt+1;
18      else
19          cnt<=0;
20  end
21
22  //用于led灯状态的选择
23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24      if (!sys_rst_n)
25          led_control <= 2'b00;
26      else if(cnt == 24'd9_999_999)
27          led_control <= led_control + 1'b1;
28      else
29          led_control <= led_control;
30  end
31
32  //识别按键,切换显示模式
33  always @(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_n) begin
34      if(!sys_rst_n) begin
35          led<=4'b 0000;
36      end
37      else if(key[0]== 0)  //按键1按下时,从右向左的流水灯效果
38          case (led_control)
39              2'b00   : led<=4'b1000;
40              2'b01   : led<=4'b0100;
41              2'b10   : led<=4'b0010;
42              2'b11   : led<=4'b0001;
43              default  : led<=4'b0000;
44          endcase
45      else if (key[1]==0)  //按键2按下时,从左向右的流水灯效果
46          case (led_control)
47              2'b00   : led<=4'b0001;
48              2'b01   : led<=4'b0010;
49              2'b10   : led<=4'b0100;
50              2'b11   : led<=4'b1000;
51              default  : led<=4'b0000;
52          endcase
53      else if (key[2]==0)  //按键3按下时,LED闪烁
54          case (led_control)
55              2'b00   : led<=4'b1111;
56              2'b01   : led<=4'b0000;
57              2'b10   : led<=4'b1111;
58              2'b11   : led<=4'b0000;
59              default  : led<=4'b0000;
60          endcase
61      else if (key[3]==0)  //按键4按下时,LED全亮
62          led=4'b1111;
63      else
64          led<=4'b0000;    //无按键按下时,LED熄灭
65  end
66
67  endmodule

       代码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12至20行对系统时钟计数,当计数时间达0.2s时,计数器清零,同时使led_control在四个状态(00,01,10,11)内依次变化。第33至65行利用case语句实现对按键状态的检测,当不同的按键按下时,led随着led_control的变化,被赋予不同的值。
       大家可以发现,本次实验和流水灯实验计数时间都是0.2s,本次实验的计数器最大可以计数到9_999_999,而流水灯实验中计数器的值最大可以计数到10_000_000。事实上,这两个实验计数器都是从0开始计数的,本次实验从0计数到9_999_999,需要10_000_000个时钟周期,而系统时钟为20ns,所以计数的时间为0.2s,而流水灯实验从0计数到10_000_000需要10_000_001个时钟周期,因此其计数时间实际上比0.2s要多出20ns。
        为了验证我们的程序,我们在modelsim内对代码进行仿真。
        Testbench模块代码如下:
1   `timescale 1 ns/ 1 ns
2   module tb_key_led();
3
4   parameter T = 20;
5
6   reg  [3:0]  key      ;
7   reg         sys_clk  ;
8   reg         sys_rst_n;
9
10  wire [3:0]  led;
11
12  initial begin
13      key                <=4'b1111;//按键初始状态为全断开
14      sys_clk            <=1'b0;   //初始时钟为低电平
15      sys_rst_n          <=1'b0;   //复位信号初始为低电平
16  #T   sys_rst_n          <=1'b1;   //一个时钟周期后复位信号拉高
17
18  #600_000_020 key[0]     <=0;      //0.6s时按下按键1
19  #800_000_000 key[0]     <=1;
20  key[1]                  <=0;      //0.8s后松开按键1,按下按键2
21  #800_000_000 key[1]     <=1;
22  key[2]                  <=0;      //0.8s后松开按键2,按下按键3
23  #800_000_000 key[2]     <=1;
24  key[3]                  <=0;      //0.8s后松开按键3,按下按键4
25  #800_000_000 key[3]     <=1;      //0.8s后松开按键4
26
27  end
28
29  always # (T/2) sys_clk <= ~sys_clk;
30  key_led   u_key_led(
31      .sys_clk(sys_clk),
32      .sys_rst_n(sys_rst_n),
33      .key(key),
34      .led(led)
35      );
36
37  endmodule

图 9.4.2 仿真图像

       观察代码,结合波形分析可知。14至16行代码为对时钟信号、复位信号、按键信号赋初始值,默认为按键全断开。第0.6s时按下按键key0(kye[0]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可观察到led3至led0依次点亮,呈现自右向左的流水效果;按键key1断开的同时按下按键key2,可观察到led0至led3依次点亮,呈现自左向右的流水效果;按键key2断开的同时按下按键key3s,可观察到led0至led3呈现闪烁效果;按键key3断开的同时按下按键key4,可观察到led0至led3保持全亮。
1.5下载验证
       首先我们打开按键控制LED工程,在工程所在的路径下打开key_led/par文件夹,在里面找到“key_led.qpf”并双击打开。注意工程所在的路径名只能由字母、数字以及下划线组成,不能出现中文、空格以及特殊字符等。key_led工程打开后如图 9.5.1所示。

图 9.5.1 打开工程

       工程打开后通过点击工具栏中的“Programmer”图标(图中红框位置)打开下载界面。
       下载界面如图 9.5.2所示,查看图中是否已经加载下载文件(sof文件)。如果没有,则需要通过点击“Add File”按钮添加流水灯工程中key_led/par/output_files目录下的“key_led.sof”文件。

图 9.5.2 下载界面

       如下图 9.5.3所示。将下载器一端连接电脑,另一端与开发板上的JTAG下载口相连接,如下图所示。然后连接电源线并打开电源开关。

图 9.5.3 开发板按键

       开发板电源打开后,在程序下载界面点击“Hardware Setup”,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当前的硬件连接为“USB-Blaster”。然后点击“Start”将工程编译完成后得到的sof文件下载到开发板中。
       下载完成后,就可以利用按键来控制LED了,如图 9.5.3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