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交流充电桩是智商税产品?大家来讨论一下

楼主(2021-09-28):
这几天想给自己车库安装一个充电桩,tesla官方充电桩是8千元包含40米电缆服务,我只需要1米的线就够了,完全用不到这40米线,所以感觉不合适,于是想买一个第三方的。

网上看了一下,价格从几百到几千不等。于是我就开始了研究之路。现在总结如下:

先明确一下,车上有两个充电口,一个是新国标口,也就是通用的接口。另一个是快充的口,去tesla官方超级充电桩用的。

这里只讨论新国标接口的这个充电桩。市面上各种各样的很多。

按输入电源和功率分:
单相220V电源输入的,功率一般可以到7kw。如果是便携式的随车充,基本上就是220V16A电源输入,极个别的,有什么“6-50”改装接头的,能到32A的电流。
三相380V电源输入的,功率一般是11kw,个别的能到21kw。

市面上产品情况:
有一些所谓的大牌,比如“zhida”等,11kw的基本上3千元左右。
小牌子的有几百的,也有几千的。
再就是某鱼上有很多卖别的电动车赠送的充电桩,价格便宜很多。

调研的主要问题就是:充电桩的原理?便宜的是否“伤电池”?

感谢本万能的坛,有下面这个帖子,里面有国标充电口的接线定义:
充电桩技术资料分享_欢迎讨论交流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6702-1-1.html

还有一些别的讨论贴。看完基本思路清晰了。

结论:
交流充电桩,基本作用就是一个“电闸”,里面就是一个交流接触器,加上一个控制板,需要跟车通信一下才能充电。
220V或380V的交流电是相当于直接连在车上的。车上的电池管理系统负责充电有关的一切事物。这点是跟手机充电器完全不同的。

当然,充电桩还是有一些作用的,有的充电桩带一张饭卡那种卡,刷一下才能充电。有的是带蓝牙,手机上可以下一个APP控制。有的自带WiFi,可以像智能家居一样联网。
应该还有电流检测,温度监控等功能。

所以,我感觉充电桩就算做工再好,用料再好(交流接触器用施耐德的,电线纯铜的),成本也高不到哪里去。研发成本应该是没啥。然后要是卖三四千元,我感觉就是收智商税了。
买500到1300元之间,我感觉算是正常价格。

以上只是我调研两天的结果,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补充一下:我感觉官方8千的反倒没什么智商税,40米电线和全套安装服务,就值很多钱了。

网友A: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协议应答+继电器,我是2000多淘某宝买的三相11KW,用了一年, 还行。单相的都是几百块钱,三相的都要2000左右。特斯拉充电对电压和电源质量要求太高,高于230不行,旁边有大功率电机也不行,应该检测了谐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协议应答+继电器,我是2000多淘某宝买的三相11KW,用了一年, 还行。单相的都是几百块钱, ...

LZ对电流和功率的理解有误。。

单相插头上面确实写着250V 16A,但是并不代表它就有16A电流。家用单相充电机封顶3KW充电功率,而且3KW貌似都超标了。自己家里充电我见过的基本都得24小时以上才能基本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协议应答+继电器,我是2000多淘某宝买的三相11KW,用了一年, 还行。单相的都是几百块钱, ...

如果高于230v不行,那一千多元的桩和四千元的桩,应该是都一个效果吧?

网友:
交流充电桩包含了安全性、可靠性、以及兼容性问题。大几千的应该包含服务费的,否则就是贵的离谱了。

我们的桩遇到过几次特斯拉充不起来,后来才发现它会监测电源质量,谐波超标或电源欠压、超压都会拒充。

ps:

有个特斯拉客户是在太阳能并网的电力线旁边,折腾很久充不起来,后来单独拉线才解决了。

网友:
特斯拉的桩是最贵的,有点不值。但考虑可靠性、这个玩意需要经常使用,接口会磨损之类的,我还是选择了原装。正如家里的开关,名牌的用十几年没问题,普通牌子就会出问题,我家里开关已换一批了。

网友:
?,个人感觉价格的高低可能主要取决于线材的质量,话说直流快充的线是真的重啊。

网友C:
搞个其他品牌赠送的就行,都是国标的口和协议

网友:
交流桩几百块钱的就可以了,基本上就是个原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个其他品牌赠送的就行,都是国标的口和协议

如果不考虑官方原装,的确这个是最优解了~

网友D:
这个充电桩没做过,车上的OBC倒是做过,就是跟外面的充电桩有一套握手协议,充电桩会告诉OBC他最大能输出的功率,电缆能承受的电流(用的不同电阻分压来表示,还有就是PWM不同的占空比来表示),OBC会请求充电桩给电,就是合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协议应答+继电器,我是2000多淘某宝买的三相11KW,用了一年, 还行。单相的都是几百块钱, ...

家用三相电好申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家用三相电好申请不?

跟电力局申请,看运气。我是单位,直接有三相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高于230v不行,那一千多元的桩和四千元的桩,应该是都一个效果吧?

效果肯定一样,只是跟包包一样,名牌的背在女人身上,腰板都直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Z对电流和功率的理解有误。。

单相插头上面确实写着250V 16A,但是并不代表它就有16A电流。家用单相充 ...

我没误解,我的11kw,特斯拉剩余100公里的时候4小时充满;充40度左右; 如果完全放完电,需要5个小时充满,大约50多度

网友:
充电参数手机可以看,我是三相,每相电流16A,  220V*16A*3=11k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误解,我的11kw,特斯拉剩余100公里的时候4小时充满;充40度左右; 如果完全放完电,需要5个小时充满 ...

单相220v不可能7kw的。线路都不允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相220v不可能7kw的。线路都不允许。

我说过,我的是三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过,我的是三相

所以我说的是lz位的描述。我看到你的3相11kw了,那个动力电是没问题的。220v接7kw基本上就冒烟了。。

网友:
充电桩就是个电源开关,你现在看到的,一种刷卡,一种远程控制,里面带电量计算,方便物业管理。主要也就是方便电量管理。
真正有效的就是个CP信号控制,充电枪接上电CP信号不对是充不了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说的是lz位的描述。我看到你的3相11kw了,那个动力电是没问题的。220v接7kw基本上就冒烟了。。 ...

家庭的照明线不允许,但专用线路是可以的,我们有这个规格的产品,需要用户申请专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充电桩没做过,车上的OBC倒是做过,就是跟外面的充电桩有一套握手协议,充电桩会告诉OBC他最大能输出的 ...

我看国标充电口有两个信号线,就是这个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说的是lz位的描述。我看到你的3相11kw了,那个动力电是没问题的。220v接7kw基本上就冒烟了。。 ...

不要说充电桩了,就连便携的随车充,都有220V32A的。线不是2.5平方的线,有专用的粗线和插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要说充电桩了,就连便携的随车充,都有220V32A的。线不是2.5平方的线,有专用的粗线和插座。 ...

我是从电表直接10平方的线到额定32A的耦合器插座,特斯拉M3现在每小时充电50km左右,第三方的充电线。我的理解差不多就是跟手机充电器类似,只是转换插头装在特斯拉里面了,我们只要买根充电线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从电表直接10平方的线到额定32A的耦合器插座,特斯拉M3现在每小时充电50km左右,第三方的充电线。我 ...

特斯拉的交流握手协议是一样的,只是插头形状改了而已。

网友G(2022-02-23):
引用 网友B:
LZ对电流和功率的理解有误。。

单相插头上面确实写着250V 16A,但是并不代表它就有16A电流。家用单相充 ...

他说的是对的,我就是之前没有研究这个“充电器”交了2500的智商税,本质上Tesla的随车主就是个智能继电器,会检测电压,连接器的温度,以及和车通讯,
所以Tesla的官方名称叫“充电连接器”,买的时候还在奇怪为什么叫连接器,因为它真的只是个连接器,不是充电器,真正的充电器在车上。

所以这个东西在淘宝上卖200块是正常的。

我目前也是大部分时候在家里充电,220V,32A,官方只给了最大16A的接头,我自己在闲鱼上买了32A的
在农村老家,主干线路不行,只能最大10A充电。

32A 220V差不多是7KW的功率,线路是6平方mm的,就是在夏天会发热比较大,27米的线路压降大约20V,所以线路上有大概600W的功率,稍有浪费,但是充电快。

毫无疑问8000块的 380V的 11KW的家用充电桩也是智商税,也不过是大一号的智能继电器而以,长40米6平方的3线电缆价格不过几百块钱而以。
Tesla的配件基本上都是智商税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说的是对的,我就是之前没有研究这个“充电器”交了2500的智商税,本质上Tesla的随车主就是个智能继电 ...

220V也没你说的那么低吧,现在农村入户起步就是10平方了。城市里的更粗。空开配置都是63A起步的。 10A现在能干啥?一个电磁率都能搞到10A

网友:
镀银触点,可以减小接触电阻,让充电波形更加保真纯净

网友:
上380V21KW的,有余量,可以兼容多种情况,如果接220V就是最大7KW,充电功率只和车有关,但是上限是桩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说的是对的,我就是之前没有研究这个“充电器”交了2500的智商税,本质上Tesla的随车主就是个智能继电 ...

现在给新车主的建议是上22KW功率的充电桩。220V * 32A * 3相。

这样有一些车,只支持单相充电的(如比亚迪 宋Plus DMI),也能达到最快的充电速度。

我现在给我自己的车充电,都是设定8A电流充电,慢慢充,不着急。

网友H:
快充 也叫直流充 等于说充电机外置了 ,BMS说需要什么电流供给什么电流。
这里重点说的慢充,也叫交流充。使用车内的充电机,当然车内的充电机功率本来就小,还要对外和你确定你的充电桩和线路是什么水平,选取最低水平进行充电。
具体协商有CC线 和CP线确定。具体的有国标  貌似充电枪内部有个电阻 具体的阻值是有定义的,能说明充电枪最大电流。充电桩通过CC线上发出PWM波形 能告诉充电机我最大供给电流是多少。最后充电机在有线的资源下给电池进行慢慢充电。

网友H(2022-07-14):
引用 网友H:
快充 也叫直流充 等于说充电机外置了 ,BMS说需要什么电流供给什么电流。
这里重点说的慢充,也叫交流充。 ...

完全胡扯!
PWM信号是在CP线上,CP线又叫做导引线
CC是确定线缆最大电流的,在枪内确实有电阻。
骚年,没事的时候多学习,不要出来嘚瑟丢人!

网友:
楼上不认识自己了吗?还是我眼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完全胡扯!
PWM信号是在CP线上,CP线又叫做导引线
CC是确定线缆最大电流的,在枪内确实有电阻。

这,有没有可能?这个少年就是你自己。~_~

网友:
这个帖子看到最后给我看笑了,他应该是要鼓励自己好好学习,还是有多重人格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已截图??

这是什么字体 非常的美好!

网友:
以前论坛里不是有大能直接220v二根线插入交流充电口,再从零线串个电阻到cc端吗。也能应急充
自己搞电的,有时间是可以diy一个交流充电桩。3kw或是7kw。主要就是一个应答信号,自己做,或某宝上都有现成的。不过接线千万要当心,线要有余量,尽可能粗,接线端子也接好。这个是长时间带载,发热量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什么字体 非常的美好!

霞鹜文楷

网友:
单相可以到7kw,我刚装了一个。不过我的是混动车,最多只支持3.5kw

网友:
最近也在关注这个,山寨的11kw的都涨到特斯拉的一半价格了,两个月前还是1000多块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相220v不可能7kw的。线路都不允许。

实践过,可以7KW,向电网申请了单独的电表,接出6平方的线,单相220v,公牛交流充电桩,可以到32A充电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已截图??

这真是把我看呆了,真是个狠人,还是说是周伯通的左右互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