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大家认为什么才是影响电脑系统速度的因素?

楼主(2021-09-29):
如图(正在安装一个软件监控资源使用的过程):
如果说是CPU,那么CPU使用率是没满的,
如果说是内存,那内存容量不可能,内存速度也不可能(毕竟内存速度比硬盘快得多),
如果说是硬盘,硬盘速度也是没满的,

百思不得骑姐!

网友:
CPU使用率只能作参考,有些计算看起来使用率不高,但是用起来已经卡的不行(一下找不到栗子);SSD会掉速,有些小牌子的用两年能生生变成HDD的性能。

网友A:
cpu 39%,安装程序可能是单线程或者单核,所以不会接近100%满载?
另外,写注册表,装驱动,磁盘写不同位置(例如很多软件需要在c盘program data放一堆东西)或者写零散文件等操作一般也需要等待比较费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 39%,安装程序可能是单线程或者单核,所以不会接近100%满载?
另外,写注册表,装驱动,磁盘写不同位置 ...

平常拷贝单一大型文件也没见哪个资源用满过,反倒是那些测试软件倒能测试出最大性能,但是没指出满负载使用条件下到底是哪个资源作为了瓶颈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39%,安装程序可能是单线程或者单核,所以不会接近100%满载?
另外,写注册表,装驱动,磁盘写不同位置 ...

对,39% 这个值还是需要看一下的
如果有 4 个核,那一个核满载总体才 25%, 但程序已经卡了

网友:
个人认为心理因素影响较大,且受到各总规格参数的影响所造成的。
从 80 年代的 6502 玩到现在,各种处理器要比之前快到 3.5 倍,人才会感觉到有快。
那种快一两倍速度的估计比较感觉不出来,所以想追求再快一点点的估计要考量一下投资报酬率了。

网友B:
非要觉得电脑慢的话,应该是 CPU 主频不太够,如果是牙膏厂的话目测是 -U 系列。

多核 CPU 运行到 40% 左右,应该是有 1-2 个核在全速运行老软件,其余核因软件较老只能空闲。
此时如果是牙膏厂的 CPU,一般要进入睿频模式(自动超频 10%-20%)以提升性能。

看 LZ 位的 CPU 在此时只有 2.00GHz,如果算上睿频的话 CPU 标称主频只有 1.6-1.8GHz,这并不快。
对照下我8年前的老本子:i5-3210M 标称主频 2.5GHz,两核以内可以睿频到 3.0GHz.

以下测试用 VS 写了个 while(1) 死循环,单个核全速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要觉得电脑慢的话,应该是 CPU 主频不太够,如果是牙膏厂的话目测是 -U 系列。

多核 CPU 运行到 40% 左 ...

正是牙膏厂CPU,低压的那种,看来还真是主频不太够

网友:
cpu当然是第一位的,再就是和具体应用相关了
有些应用吃显卡、内存、硬盘、网络。。。

网友:
根据自己的经验,影响体验的应该是,重要性排序,硬盘>内存>CPU>显卡。
干脆弄个这样的就行了。就不用太考虑影响了。附图。

网友:
任务管理器cpu占用率图标上点右键,选按逻辑处理器显示看看是否单核满载

网友C:
我觉得软件对资源的贪婪吞食是第一位的,操作系统为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软件对资源的贪婪吞食是第一位的,操作系统为首。

赞成,软件厂商其实就是硬件厂商实现“计划内报废”的帮凶。

网友:
考硬盘的时候,电脑接近死机(迟反应),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赞成,软件厂商其实就是硬件厂商实现“计划内报废”的帮凶。

不是帮凶,本来就是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