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软件对STM32的在复杂网络环境下的性能进行测试

楼主(2021-09-29):
硬件是STM32F407
软件是LWIP+MQTT+FREERTOS

设备所处的工作点的网络环境存在不确定性,设备台数也不少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软件能模拟一定的网络环境,对STM32在此环境下的工作状态做有效评估(比如会不会死机、重启等)

网友A:
工业以太网有专门的完整性测试, 类似Profinet, CCLink-IE, ECAT什么的, 有专门的测试中心, 价格不菲.  您这种可能要自己写上位机测试工具了

网友:
ESP32 wifi模块跑的是lwip,稳定性还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以太网有专门的完整性测试, 类似Profinet, CCLink-IE, ECAT什么的, 有专门的测试中心, 价格不菲.  您这 ...

主要是不清楚设备在外部的具体网络环境情况,发现有设备联网会死机或者重启。

想找办法在家里复现,然后再定位问题点,

网友B:
为何不是测EMC,一个静电就挂了,网络再好也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是测EMC,一个静电就挂了,网络再好也没用。

EMC好测啊,去专门的EMC实验室半天就搞定,跟别人的网络环境无关。可以认为楼主这样问就表示他已经测过EMC了。
他这个也可能是别人网络里乱七八糟的什么数据包都被他板子收了,把他板子搞死了。这才是难查的。

网友:
恶意还是非恶意攻击?
普通主要大量广播包,丢包导致的半开连接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MC好测啊,去专门的EMC实验室半天就搞定,跟别人的网络环境无关。可以认为楼主这样问就表示他已经测过EM ...

难道通讯没有搞好异常重启,掉线重连等,那收数据都死,那就。。。。

网友D:
我用FLUKE  的网络测试仪的交通流压力数据测试功能, 测试过同行的几款板子的网口稳定性, STM32 LPC1688 这些方案做的网口, 只有一家通过了测试,其余都是网口死掉(PING 不通了), 需要重启才能恢复; 而基于linux 方案的网口,测试过4家,每家都能通过测试;

所以说DIY的网络系统稳定性还是和工程师的手艺有关,主要是以太网驱动异常情况没有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通讯没有搞好异常重启,掉线重连等,那收数据都死,那就。。。。

这太正常了啊。
当年win98的电脑都能被一个特殊数据包直接搞蓝屏。网络协议栈那么复杂,鬼知道哪个地方的处理有缺陷。。。
单片机的处理能力可比老式电脑差多了。没准就算程序完全没问题,被别人的一大堆广播包给拖死了也不奇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用FLUKE  的网络测试仪的交通流压力数据测试功能, 测试过同行的几款板子的网口稳定性, STM32 LPC1688  ...

大流量压测很可能是把别人拖死的。linux没事是因为装linux的板子普遍性能比小单片机高多了。linux协议栈的实现肯定也是没问题的。
小单片机很多都不一定有能力处理满速的广播包。就算协议栈再好也是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流量压测很可能是把别人拖死的。linux没事是因为装linux的板子普遍性能比小单片机高多了。linux协议栈 ...

STM32这些芯片,遇到大流量处理不过来,掉包,PING不通是正常的;

但是问题是,关闭大流量数据测试后,网口一直都是死掉的,再也PING 不通了(机器没有死机的);  除非重启,这就是问题了;

现场使用中,遇到网络风暴,这些机器的网口就必死无疑

估计是网卡驱动程序是没有处理接收数据溢出的问题;  因为测试过同样是STM32 方案的产品, 有些是可以通过测试的,网络风暴过后,能恢复正常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32这些芯片,遇到大流量处理不过来,掉包,PING不通是正常的;

但是问题是,关闭大流量数据测试后, ...

应该是的。
遇到大流量处理不过来,结果内部某些地方就错掉了,等别人大流量停了它也还是错的,再也不能活过来。
这确实是设计问题。即使遇到大流量忙不过来,可以丢包,但内部逻辑不能错,没有大流量了得能自己恢复正常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