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8和sx1278使用SPI接口开发那个难度小些?

楼主(2021-09-29):
si4438和sx1278使用SPI接口开发那个难度小些?  手上很多这种单芯片模块,准备上手开始搞,哪一个开发难度小些?  或者哪个网上资源丰富点?

网友:
用过1278,感觉还好。

网友:
SPI接口没难度,难度通讯数据收发。不过lora有官方例程参考。

楼主:
难度肯定都有,我的意思是说,两种芯片,哪一种的开发难度大一些?

网友:
打通SPI难度确实不高;SPI寄存器的配置估计大部分人也没有去仔细配置,应该都是翻资料,资料这两个都挺流行,估计用起来难度相当吧,LoRa的配置信息理解上可能会相对会难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