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号称魔鬼涡流管的,制冷效率怎么样?

楼主(2021-09-29):
这种涡流制冷管,又称魔鬼涡流管,思睿涡流管、涡旋制冷管,吹进气体,就会分离出冷风与热风。
大家有玩过吗?制冷效率怎么样?有什么应用场景?
它是否可以替代铣床的水冷?
可以用于空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1#detail

网友A:
这个b站up主讲得比较浅显易懂:【铁管通入压缩空气,立即变成热气和冷气,神奇的涡流管制冷原理-哔哩哔哩】https://b23.tv/av25l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b站up主讲得比较浅显易懂:【铁管通入压缩空气,立即变成热气和冷气,神奇的涡流管制冷原理-哔哩哔哩】 ...

看了一下,
机床加工,食品烘焙,和实验室。。。

网友B:
这玩意儿,第一次听说,刚才了解了一下。确实听NB的。就像特斯拉阀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第一次听说,刚才了解了一下。确实听NB的。就像特斯拉阀一样。 ...

能科普一下特斯拉阀吗?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337.0.0
特斯拉阀门原理解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J411x7DD?from=search&seid=16095398098761827084&spm_id_from=333.33 ...

这只是一个平面的(一个面的通道造型),能不能做成3D的,是不是更厉害?

网友:
传统的涡流管的制冷系数(COP)小于0.1,只适合特殊场合用。代替普通空调就别想。

网友:
别想了,效率超级低。

网友D:
要压缩空气,那还不得压缩机嘛。既然要压缩机,当然是压缩氟利昂比压缩空气效率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压缩空气,那还不得压缩机嘛。既然要压缩机,当然是压缩氟利昂比压缩空气效率高。 ...

你是魔鬼吗?为何要打断他们的幻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是魔鬼吗?为何要打断他们的幻想。。。。

必须的,万一被他想明白了永动机是可行的就麻烦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要压缩空气,那还不得压缩机嘛。既然要压缩机,当然是压缩氟利昂比压缩空气效率高。 ...

直接把室外的風拿來用,省掉壓縮

還有汽車行駛時的迎風也可以利用

网友:
据说这个东西原理还没搞懂。

网友:
烧制水泥的窑内摄像头上用过,主要是为摄像头降温.效果可以,就是太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把室外的風拿來用,省掉壓縮

還有汽車行駛時的迎風也可以利用

风压显然是不够的。但会有一些场合能产生高温高压的废气,这个时候就有用了,能效再低也总比浪费强,也因此“使用场景比较受限”嘛。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b站up主讲得比较浅显易懂:【铁管通入压缩空气,立即变成热气和冷气,神奇的涡流管制冷原理-哔哩哔哩】 ...

你貼的這個講解是錯的,正確且易懂的見:

【Fun科學】惡魔急凍管(只要把空氣灌進去就瞬間變冷!!) -- 佑來了
https://youtu.be/syu6SM7X8yU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貼的這個講解是錯的,正確且易懂的見:

【Fun科學】惡魔急凍管(只要把空氣灌進去就瞬間變冷!!) -- 佑 ...

这台湾哥们儿的视频不错,B站也有发布,清晰明了,我小学5年纪的娃也看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必须的,万一被他想明白了永动机是可行的就麻烦了……

该吃药了

网友: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H:
只要是根管子,把压缩空气灌进去都制冷??
其实我还发现,其实空气是种慢性毒药,平均连续呼吸70年就会致死哦?

网友F:
药是不能停滴。

1匹空调压缩机输入功率735W,制冷量2500W。

1L淘宝链接里面制冷量最大的型号,6bar压力2430L/min流量制冷量才1750W,能持续产生这个压力和流量的空气压缩机至少10kW,这个效率只有很特殊的场合才有意义,例如高压气体本来就是不用白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要是根管子,把压缩空气灌进去都制冷??
其实我还发现,其实空气是种慢性毒药,平均连续呼吸70年就会致 ...

还有喝水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药是不能停滴。

1匹空调压缩机输入功率735W,制冷量2500W。

这跟永动机什么关系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跟永动机什么关系呢?

嗯,没关系。

一般坛里这种“发现新大陆”帖子,连摆在那里的数据都不会自己去算一下的,大概率会进入永动机之类的民科幻想范畴,只是调侃一下而已,不能开玩笑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没关系。

一般坛里这种“发现新大陆”帖子,连摆在那里的数据都不会自己去算一下的,大概率会进入永 ...

你的染色体不同吧,跟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染色体不同吧,跟不上!

一根管子纯粹靠结构就可以分离冷热空气,这个概念自然能马上联想到永动机了。大师是料敌先机,先把这个念头掐灭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嗯,没关系。

一般坛里这种“发现新大陆”帖子,连摆在那里的数据都不会自己去算一下的,大概率会进入永 ...

请教一下大师,人类能造出的空调,COP系数有理论极限吗?

楼主:
大师,请受我一舔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大师,人类能造出的空调,COP系数有理论极限吗?

参考围鸡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D%E4%BF%82%E6%95%B8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把室外的風拿來用,省掉壓縮

還有汽車行駛時的迎風也可以利用

室外的风要多强,要研究一下。汽车增加了风阻,也就增加了油耗。

网友:
哈哈 好用为什么空调厂这么傻还在用制冷剂

网友:
因为造空调的人要养家糊口

楼主:
有很多领域已经在使用了,用它的优点即可
例如它的寿命,结构简单。。

网友:
效果很好,夏天出口温度可以到几度,但是能量有限,

网友:
如果把空气换为水不知能不能制冷或者输出热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