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个 有点困惑的案例 【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1-09-29):
背景:公司要为一款测量仪器 添加加热功能实现 保温,仪器的采集属于模拟信号采集,有运放和AD等芯片,是单独的板子,加热使用一个控制加热片加热的电路板,两块板子 采用明纬的开关电源供电(输出24V),功率够用(200W),加热时加热板的最大电流为3A左右,采用PID控制方式加热,当达到设定的温度时,则降低加热功率。这样一组合之后,如果不开启加热时候 采集板基线信号正常,如果一旦开机加热,测量信号不行了,出现规律的波动。

原因猜测:开启加热之后 电流波动很大,考虑两种干扰:传导和辐射。注:原来的仪器上有滤波器,220V市电先接滤波器 再接开关电源。

所做的措施:共计有3个模块,开关电源、采集板、加热板 在一个机箱里。

1、既然考虑到可能是电流变动引起的辐射,将加热板从机箱拿出来,放在外面,连线通过一个孔进入到机箱和开关电源相连,运行起来并开启加热,结果基线很稳,正常了。

2、因此怀疑可能是辐射原因,用一个接机壳的屏蔽罩(机壳接到开关电源的大地上了)罩住加热板,结果基线噪声减小了,但是还是不合格,只能说有一定效果。

3、无奈之下,将开关电源拆下来放到机箱外面,加热板还留在机箱内(此时屏蔽罩也拆了),结果基线信号又好了,这下有点懵了,如果是辐射噪声,但是加热板还留在机箱内呀?。。。但如果是传导干扰,就算开关电源放在外面,电源线还是连着的呀?。。

4、思来想去,难道是加热板 通过 辐射影响开关电源,然后开关电源再传导给 采集板? 两者互斥不能在一起?于是 采用两个开关电源给这两板供电。。咦,结果信号又正常了,难道真的是这样? 确实想不明白了,做测试验证又不知道从何下手,这到底是是什么原理呢,只知道换来换去。。

有明白的大侠给指导一二吗? 感谢!

网友:
“分析一个 有点困惑的案例”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