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龙贴片机按c.ready后提示motor trouble怎么解决

楼主(2021-09-29):
天龙贴片机MT5530正常工作时断电了,重新上电自检完成后,按下C.READY就亮红灯,显示器提示是moter trouble,如果不按C.READY就不会出现。
拆开机器后看到Y轴驱动器的ALAM红灯亮起。驱动器为安川的SGDA-08AP。请坛友出出招。

网友:
接个USB线,下载安川的调试软件,进去看看?

楼主:
这个SGDA驱动器是安川一代的,没有USB接口,有个串口写着operator,坛主帮从CSDN上下载了驱动器的说明书,正在看呢。

楼主:
驱动器的说明书在这里: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6062-1-1.html

楼主:
正在试的软件是这个: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6064-1-1.html

找不到RS232连接方式,不知是不是软件版本太高的原因,另找了低版本的软件,下载申请提交了,等待坛主帮忙下载呢。

楼主:
这个低版本的软件就是COM口的,RS232或RS485.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614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