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欧表电阻比例测量法电阻值的计算方法?

楼主(2021-09-30):
           之前网上看了一款微欧表的制作,也自己动手做了一个,现在AD值能采到,就是换算成电阻,好像对不上值,参考电阻R5 是EE  BWL 高精度30欧姆电阻  ,被测电阻分别是同类型10毫欧   、100毫欧   测的AD值如图,现在就是怎样换算成被测值?哪位坛友有做过?

楼主:
图片为什么上传不了?

网友A:
测量阻值不就是欧姆定律吗1欧的电阻流过1安就能有1伏,只要有恒流源就能把电阻的阻值变成电压测量,测量小电阻就是加大电流就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阻值不就是欧姆定律吗1欧的电阻流过1安就能有1伏,只要有恒流源就能把电阻的阻值变成电压测量,测量小 ...

原理图如图

楼主:
短接夹子的AD值是:19        100毫欧  采集AD值:17047       10毫欧   AD采集值: 1798      就是按比例算阻值对不上

网友A:
1256我也在用,这玩意搞得不好特难用,线性不好,输入阻抗也不高,内部缓冲不是轨对轨的而且噪声也大最要命的是零飘,pga也是一样,如果用就带来噪声。想做好点就前端一通折腾最后一看,快成万用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56我也在用,这玩意搞得不好特难用,线性不好,输入阻抗也不高,内部缓冲不是轨对轨的而且噪声也大最要命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