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用单个电感就输出正负电压的拓扑叫什么?

楼主(2021-09-30):
如图,还有没有类似的参考电路,这种结构常用吗?

网友:
就是boost吧
图里这个是同步整流的

楼主:
这啥芯片,我去看看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啥芯片,我去看看手册

tps61030
.

楼主:
谢谢.
我自己去看看手册

网友:
芯片是boost 芯片,输出用的是二极管倍压,可以正倍压也可以负倍压

网友:
上面是普通boost, 下面是个负倍压整流. 不过负倍压出不了多大电流的.

随便什么DCDC都可以这么玩, 或者用mcu的一路pwm输出接俩二极管和电容也能输出个负电压, 不过只能用于mA级电流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