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注释好工具

楼主(2021-09-30):
注释利器   jave5
效果杠杠滴

见附件

楼主:
期待 您的创意注释发出来共享哦

网友:
//   __________,,  ------.
//  |                     |              _,,.----'''''`.
//  |    _         ____,,.'               |   _'''b     |
//  '''''|        |'                      | .''   |     |
//       |        |                       | \_   ,'    /
//____,,.:'       '.......----b           |   `'' __.''
//                            |           |       '''''".
//|                           |           |      ..      `.
//|__,,...             ,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___/       |
//       /      P     |           |    |  |               ,'
//     ,'      /|     |          /     /  .           __.'
//  _,'      _' |     |        ,'     /   `._,...----'
//`'       _Y'  |     `......,'     ,/
// `._   ,'     `.               ,.-                          ,....___
//   '`''         `------------''        -.       ,--.    _,''        `.
//                                     /   |     .'  |   /     ___     |
//                                     |   |     |   |  /    ,'   ''--.|
//                                    |    |     |   | |    /  ,-------..
//                                    |    `._ ,'   |  |   / .'  ___    |
//                                    |       '     /  |  |  ''`'   |   /
//                                    |            /   `  '-._     .|  ,'
//                                    `.___     ,-'     `\    '`---'  ,|
//                                         `''''          ``-..___  ,'
//                                                                `'

网友:
            |                ,!!,  ,.,.....................
  ,/' '-.   |      __ __     ;!!..;!!!!!!!!!!!!!!!!!!!!!!!!.......
  |     '  ||     d88888b    ;!!!!;!!:::::::::::::::::::::::!!!!!!!,.!.
   -._,/   |'     Y88888P    `!!!!;!!!.'''':i`''''''''''!!!!!!!!'`';!!'
       ...  |       Y88P     |!;!!;;!!.  --''''::i'':--    ,....   ,!!'
    ,..!!!  |   /"\          |!;!!;;!!,. |........`'--+    `!!!'  ,!!!'
,. .:!',;!,_|  |. J          |`;!!;;!!!!;+-.    |     | ,.  |     ;!!.
!!'!!!!!!'' |-..:||          |,;!!;;!!!!'  |`   |     |,!!;. |    ,!!'
'  ''`''   |  '|||    .........=__-\!! |  |    |     |!!!!!.|    ,!!;
          ..:.........||....:|_..  |'|' |  |    |     |!!!!!!.    ,!!;
         ,!!!!!!------+| | / ` `. .|'|==-i_i,,. |.    |!!!;!!.    ,!!;
    ._.----'''''''''''|'--------------_______  `.'    |!!!;!!.    ,!!;
    /' .--._  |  --------------===='''  ,.   '"-.i._  | '!!!!'    ,!!.
___<'    `-.| |  . \ | |  |  +-----|   :!!;.     `. \.   !!!'|    ;!!.
`i''   | |   ||  | | | |  |           `!!!!!       \. \. `'' |    ,!!.
  `:-.._ ||| ||  | | | | '            ,,!!!;!        `. \._       ;!!.
|       ``'.__|  |...i_i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__......:-:'--+
`.!!;!!,!!,. | ...---......................---'''''''    ,' `'''`| |
| `\!!!!!--!!.|._/      |                                |       |  |
`o_i\<|/!!!!\!|||       /                                 ".__  _/ |
     <//!!!!!\!,.\.____/'    <-.......,...........::::''|     `'   |
     .+:YY!|!!!!.|           \!!!!!!!!!!!!!!!!!!!!!!!!' |          |
     || |\''d''' |  "..      .`'';::::::::::!!!!!!!!!!' |   __,,'' ||
.     |_`|'.  ||       `'`      _i!!!!!!!!!!!iiiiiiii;,..          |__
\      `.  :..|.!..         '''           ________.........---'''''
|`\       ->!!!!::',----------------''''''        '::_;;''
\\\

网友:
我也来试试,效果拔群:

                               ....ggggggggggm...
                            .jgMMMMMMMMMMMMMMMMMMmg,
                         .J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N.,
                       .j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N..
                      .d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N;
                     J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
                    .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s,
                   .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
                   .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HMMMMMMMMMr
                  .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    ?HMMMMMMMMMP
                  .MMMMMMMMMMMMMMMMMMMMMMM=`       JMMMMMMMMMP
                  .MMMMMMMMMMMMMMMMMMMMI?`         JMMMMMMMMMP
                  .MMMMMMMMMMMMMMMM#= 7M:          `WMMMMMMMMP
                 ,MMMMM#""WMMMMM#^              7YYYWMMMMMMMMP
                 ,MMMM\   ,#?M#\               ..   JMMMMMMMD`
                 ,MMMM:   ,@ jQggge.         .gMNggeJMMMMMMM$
                 ,MMMMm,     7""""W@        .+MMMM@WMMMMMMMM$
                 ,MMMMMMm,                  ,MMMMM|JMMMMMMMM$
                JNMMMMMMMNNm.               ,MBzH%.jMMMMMMMM$
                JMMMMMMMMMMM#,                 ?7`dMMMMMMMMM$
                JMMMMMMMMMMMMN:     .J.          dMMMMMMMMMM$
               .+MMMMMMMMMMMMN:?o.   .T9:     ..dMMMMMMMMMMM$
               JMMMMMMMMMMMMM#: dNp.    ....NNMMMMMMMMMMMMMM$
               JM#7=`?77W#TM#.  JdMNggggMMMMMMMMMMMMMMMMMMMM$
              .dP      d#= .MN: ?^`"""`.7"""""""YM#M#"TMMMMM$
              dD`     d:    `N&. ?6. .WHi....    d\JNR `TMMMm.
             .d$         .  .MM: JZjkMkk7WMMMn.    JM@   ?MMMP
             dM$        Jb  .MM:  `T#        .Na&, J#=    dMMP
             dM$        ?Hb .m:   J5,.MB!        7MMP     dMMP
            dMM$         J@  `     ,M8! ..         db.    dMMP
           .MMM$         J@         7m.gMr         `U@    dMMNe
          .MMMM$         JNJ      .,.TM9!?^  .JJ.   JNJ   ?MMM@
          .MMMMMP        JMN,    .J9   TMMMMMMMN:    J#    dMM@
         .MMMMMMP        JM#!  .jMD     `TM8dMMNi.   ,E.   dMMNK
        ,MMMMMMMP        `T#  .dD!       J+`TMMMM:    .#.  dMMM#
       .+MMMMMMMP         ,#..H:          JP .TMMa,    .m:  dMMNJ.
      .JMMMMMMMMR,        ,N.M:           JR,  .TM|     .W; JMMM#`
     .jMMMMMMMMMM@        ,M#:`           JM@    `ql     ?q;JMMMN,
    JMMM@.MMMMMMM@        ,M#`            JM@     d$      ?qZWMMMN:
   .d#Y= .MMMMMMM@        ,#`   .,    .. .dMN.... ?MP      ?G&MMMNe.
.W#=   .NMMMMMMMNK       ,M8`.ds.  .WMMNMMM#`MMN; JP        ?MMMMMl.
.y^`    ,MMMMYHMMM#       ,Nm.MMM$    1Qr``4@  ?H: jb.        ,MMMMM|
        ,MMMY!dBWM#       ,M#` d@^   .MY!  `=     dMM@         .MMMMm,
       .JMME!   JMN,.      .N` ds, ..ME!           dMM#       ..TWMM#n,
       JMM@`    JMM#`      .N` `T$.NM@`             `jNR.    ..#  `dNr`
       JM#      JMMM.      .N.   JM#^                ,MNm.   J#^    ?!
       JM"      JM#.m:     .TM:   `4,              .J=.MNaJJv"=
                JH8.Ui.      .Wo.  ,8.           ..dP  .g:``
                     W:       ?Mo.   ?Q,         dMMD   !
                     Mm,       ?Mr    7Mm,       dM$
                     MM|        ?MP     7Mm,     dM$
                     MMNr        JR.      ?Mm..   d$
                   .qMMMN2       `V@       .7MNNg,dP.
                  .J7`?MMN,       JNJ        ."TMY""4+J
                .J9`    ?MN,       JN,.          ...,J#
                Jb.Nm... ?M#.       ?MN+..      dM=.dMMN.
               .Z777777G+..7Nm.     .MM=7Gggge...jgv!.gMMm,....
             .d$       .vWNJTNa.     .q:?' `""TM9! .dMMNaJMM#"4JJ.
            .d%  ...   ?BMN,TMMo.      W;           jMMMN:   ..,W8i.
           .W%` `WMMHfpfWm;: ?MMo.     `q&.         J#?MI...JH@!  Jq&..
         .gM=`   .=     `7UNe.MMM$      dMN&        `TgMMMYqZ!  .&MY77!
        ,MMN:     ..MMBYYY"""Y""Mm.,     dMMb....  .gMMMMBM#^ ..M9!
        ,M#!    ..MB!`           ``?WWN+. dMM9`JVN#MMMMN&V:  JM#`
  .gkQQo.M#`  .JN#!                   ??dQZdNm.?dMNQsjk#^.jiJN#!
&J7"!  `TMNe.JMM#=                        ?""TNa.J&dMMNg&M;dM#=
9`      ,MMBudM$                              .TYMM#HMMMBudM#=
      ?n.JNJMMt`    ....+NHHHHHHHo...             `?MB.JWMMM%
       .777777Gmmmms77777!       `777Qm,              7MmC7`
                                      7Tu, `            TM:
                                         ?YYY9            d|
                                                          dNNNNNNN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