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归零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9-30):
        各位大神?步进电机的归零是什么意思?开机机器回归初始位置点吗?还是什么?每次开机都要归零吗?

网友A:
是的,回到机械零点,不然程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如果有传感器知道位置就不需要归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回到机械零点,不然程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如果有传感器知道位置就不需要归零了) ...

零点,有机械零点和工件零点。机械零点是需要通过感应器来确定的各轴初始位置。有时机械零点位置因为感应器安装位置的限制或者为了减少回零时间,找到机械零点之后各轴都定位到另外一个点,然后把当前的位置为0,就是工件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点,有机械零点和工件零点。机械零点是需要通过感应器来确定的各轴初始位置。有时机械零点位置因为感应 ...

没有感应器能搞得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感应器能搞得定吗?

用伺服驱动的OCZ信号也行

如果伺服驱动连OCZ信号都没有可以先用力矩模式找到机械零点,然后切换到位置模式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