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地面画可以擦除的线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21-09-30):
因为我的出租公寓设计得非常精巧,如果砌墙的师傅过于随意,会导致某些大件家私摆放有问题。

因为我的土地外形不规则,不是标准的长方形。
这块地的形状我前后使用了3年时间,直到买了一台激光直角仪之后,才能精确的输入电脑。

期待民工根据图纸施工准确,我认为是痴心梦想。民工砌完转,你说错了,民工就会跟你翻脸,少一分钱都会到劳动局吵闹。

所以,我决定在地面划线,然后让砌砖师傅根据划线砌砖就行,这样保证不会错。

现在我是使用激光仪先定位,然后粉笔+1米5的钢尺,在激光线上瞄,效率好低,弯腰划线好累人。

有什么比较现代化的方法?主要:线需要可以擦掉重画,因为某些地方我可能要修改。

弹线墨斗暂时不适合,因为无法擦除。

是不是有可以白笔粉的? 这样效率应该高很多。请推荐淘宝购买地址。

网友:
墨斗弹线,要擦除就水泥浆涂抹

网友A:
这个好高大上, 工程用的, 估计不大合适.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50758266917

楼主:
果然找到这类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高大上, 工程用的, 估计不大合适.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50758266917

这个太专业,我只是划线,不需要精确测距定位。

有没有简化版? 地上画线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太专业,我只是划线,不需要精确测距定位。

有没有简化版? 地上画线就行。 ...

没看到......
我是闲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
我是闲逛而已.

有这种类型的简易小车就合适了。

需要能画粉笔那么细的线。

网友B:
在毛坯上面写字的笔条,不知道叫什名字,应该是某种石头切条的,我装修买了一盒,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毛坯上面写字的笔条,不知道叫什名字,应该是某种石头切条的,我装修买了一盒,非常好用 ...

容易擦掉吗?

淘宝购买链接?

楼主:
做好最坏打算,买不到适合的了.

先买12盒粉笔备用。

网友B:
擦掉倒是没有试过,但是写字效果好,僵硬的一种石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擦掉倒是没有试过,但是写字效果好,僵硬的一种石头

淘宝购买链接?我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购买链接?我测试一下。

他说的应该是滑石笔,不太好擦掉的,水泥地上没试过,但写别的表面比粉笔难擦很多很多

网友:
那个是叫 "石粉笔" "石笔" "滑石笔" 吧, 搜一下大把.

--------------------------------
oops! 原来已经有答案了, 下潜下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购买链接?我测试一下。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找了半天才找到:水晶滑石粉

网友:
石笔,可耐高温,手工气割切割钢板前用来画线条,其它的笔画线气割高温一吹就不见了。

网友:
记得我们那砖瓦匠是拉条线砌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找了半天才找到:水晶滑石粉

谢谢已经购买。

网友:
我用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