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误用恢复软件导致开机在HP logo页面循环重启

楼主(2021-10-01):
品牌:HP ZHAN 笔记本
型号:HP ZHAN 66 Pro 14 G4
经过:计划重装系统,因发现C盘 有个系统备份文件,随即使用恢复工具恢复了这个备份!
        C盘文件目录:C:\source\HP_ZHAN_66_Pro_A_14_G4_Notebook_PC_CR_2009.wim
现象:恢复后,重启电脑开机到HP logo页面后循环重启! bios 都无法进入!
求助:可否有什么方法,修复,让其进入PE 重新安装系统?

提醒:谨慎删除CAD 软件,胡乱删除注册表后,会导致无法成功安装!太耽误事情了,工作文件都在里面,还是个固态盘!!!!

网友:
都计划重装了还是重装系统吧。

网友A:
Os再坏也不应该影响bios

网友B:
硬盘先拆出来放硬盘盒格式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s再坏也不应该影响bios

有些机器开了快速启动,不响应BIOS键的,除非OS坏了/丢失(比如硬盘被拆了)。

楼主:
pe 启动不了,bios 进入不了!感觉bios 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先拆出来放硬盘盒格式化了?

固态盘,没有对应的读盘工具

网友:
真是学到了,我还以为我得HP硬件彻底废了呢,也是一直重启,今天试了一吧,重装系统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固态盘,没有对应的读盘工具

拆下来硬盘和电池再重新通电开机就能进bios了。。破烂快速启动非常扯淡,屁用没有,还闹出来一堆破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硬盘和电池再重新通电开机就能进bios了。。破烂快速启动非常扯淡,屁用没有,还闹出来一堆破事。 ...

这个已经试过了。拆了电池。拔了ssd 插上电源启动也是一样!折腾没脾气 明天去找hp售后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试过了。拆了电池。拔了ssd 插上电源启动也是一样!折腾没脾气 明天去找hp售后吧! ...

还是进hp logo就直接重启了?。。。那样的话怕是恢复软件把bios写坏了。。过保的话直接拆bios电池,在保还是不要拆了。bios电池通常藏得比较深,不过有个别型号电脑的bios电池会容易拿出来。

网友:
分区格式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进hp logo就直接重启了?。。。那样的话怕是恢复软件把bios写坏了。。过保的话直接拆bios电池,在保 ...

进去等待一下  就重启!
  在保状态,但今天打售后电话无人接听!

估计要到4号以后了!!!

网友:
n年以前发现 hp品牌台式机的bios是放在硬盘上的, 好脑 XSW残的设计

楼主:
送修了,说是因为使用了第三方恢复软件有一定几率导致bios 出现故障!    现在要在HP售后系统中预定主板,等主板到了才能做进一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