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SR-JCA181电饭煲电池耗尽了,大家知道啥电池?如何更换?

楼主(2021-10-01):
(图片)

网友:
估计主板在盖子上,液晶附近。

网友:
说明书说:“电池固定于本体内部,客户自己无法进行更换。”  跟最近买的面包机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说:“电池固定于本体内部,客户自己无法进行更换。”  跟最近买的面包机不一样。

面包机外部就有电池更换卡扣。

这个电饭煲,是要拆解到主板上才能换电池,所以普通客户无法更换。

网友:
撬开上盖看看,一般是3V一次性纽扣锂电池

网友:
楼主换好了吗?

我不记得我是否换过。这个电饭煲,我换过上盖的打开按下的部件,电镀层脱落,淘宝30元买了个原装的换上去了。

网友B:
高级,电饭煲为什么需要用电池?

网友C:
在显示屏下面,比较难搞,这里的图片可以参考一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级,电饭煲为什么需要用电池?

时间预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显示屏下面,比较难搞,这里的图片可以参考一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78.7 ...

好像不是很难拆。我上次拆到液晶板清理蟑螂了。

图片没有看到电池,难度电池不是2032之类?

网友D:
DG153 用的2032,后换的时候用线引出来接了一个有脚的2032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G153 用的2032,后换的时候用线引出来接了一个有脚的2032电池。

有图片和接线方法吗?

我也有这个型号的电饭煲。以后肯定用得上。

楼主:
感谢各位支招!我在淘宝上翻了些图片,看到电池位置了,这个电饭煲,要拆,我还不知从那里下手。有时间了,我来拆拆,到时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支招!我在淘宝上翻了些图片,看到电池位置了,这个电饭煲,要拆,我还不知从那里下手。有时间了, ...

果然是在液晶后面。

看样子直接是2032电池。

上面坛友说的DG153是怎么回事?

网友:
再看回上面淘宝的链接,放大也看到液晶下面的电池,而且能看到2032应该是可以拆卸的,不用焊接。

网友F:
我有一个早就没电了,正常使用。预约的时候算一下时间。家里那个也换过开盖的配件,电镀层脱落了。还有一个差不多也要换开盖配件了,也是电镀层脱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早就没电了,正常使用。预约的时候算一下时间。家里那个也换过开盖的配件,电镀层脱落了。还有一个 ...

电镀层脱落看来是国产松下电饭煲的通病。

网友:
我买的第一个用了好多年都没有脱落,到退休都没有坏掉,只是感觉太旧了淘汰掉的,第二批开始就有脱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片和接线方法吗?

我也有这个型号的电饭煲。以后肯定用得上。

当时没有拍图片,不过也还容易。

网友G:
楼主换了吗,家里有台同型号的也是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换了吗,家里有台同型号的也是没电了

我的还没有更换,暂时将就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