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老是卡纸怎么办?

楼主(2021-10-01):
很久以前一个打印机就是因为搓纸轮坏报废的,

目前在用的HP M1005打印机也这样了,怎么办好呢
卡纸一般是搓纸轮问题么?怎么修比较好呢?

打印一次能出2张纸,
老卡纸,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么,你们一般怎么维修呢

网友:
我看修打印机的说粉末受热了会变粘,导致纸粘在里面
按这个思路擦一擦搓纸轮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换搓纸轮。

我有P1108, M1005的教程在帖子里。

网友A:
不一定是搓纸轮,可能是有个继电器黏连了。

网友:
有时候是纸不行,薄,或者容易变形,或者受潮
打一张卡一张
换质量好点的纸立马就不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搓纸轮,可能是有个继电器黏连了。

搓纸轮几块钱一个(原装)。

打印机老了,换搓纸轮是最方便的,机器都不用拆,在外面直接换。

换了搓纸轮不行,才检查其它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搓纸轮几块钱一个(原装)。

打印机老了,换搓纸轮是最方便的,机器都不用拆,在外面直接换。

还可以大概判断一下,搓纸轮问题一般是卡在加热组件前;

继电器问题的话一般是连续进两张纸,后面那一张出纸(空白)一半就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大概判断一下,搓纸轮问题一般是卡在加热组件前;

继电器问题的话一般是连续进两张纸,后面那一张 ...

后面那一张出纸(空白)一半就卡住,你咋知道的

这种该怎么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那一张出纸(空白)一半就卡住,你咋知道的

这种该怎么修呢 ...

侧边有个继电器,拆出来清理一下触点残胶,再拿双面胶贴一小片塑料胶片进去就好了。

懒折腾就淘宝一个继电器换上去,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41438415112

楼主(2021-11-11):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大概判断一下,搓纸轮问题一般是卡在加热组件前;

继电器问题的话一般是连续进两张纸,后面那一张 ...

卡在加热组件前什么情况,是不出纸张么

网友A:
看错,在加热组件前应该是硒鼓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在加热组件前应该是硒鼓问题吧?

纸没有走完,一半左右还在搓纸轮位置,甚至没有到出纸口
很多时候卡纸出的是两张纸,

这种情况,怎么排查是继电器问题,还是继电器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大概判断一下,搓纸轮问题一般是卡在加热组件前;

继电器问题的话一般是连续进两张纸,后面那一张 ...

其他牌子的打印机,连续进2张纸,问题是不是一般也出在继电器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在加热组件前应该是硒鼓问题吧?

有时候纸已经到了硒鼓位置就停住了,出不来,

打印机显示error,不知道为何没有继续把纸张传出,只能硬扯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边有个继电器,拆出来清理一下触点残胶,再拿双面胶贴一小片塑料胶片进去就好了。

懒折腾就淘宝一个继 ...

拆这个继电器,是不是要把齿轮箱外壳拆掉?
齿轮箱外壳拆掉后,这个继电器是很容易拆的,就一个螺丝固定的

但是这个齿轮箱外壳挺难拆的,今天没拆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这个继电器,是不是要把齿轮箱外壳拆掉?
齿轮箱外壳拆掉后,这个继电器是很容易拆的,就一个螺丝固 ...

开侧盖就可以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侧盖就可以拆了……

侧盖打开了,有齿轮箱外壳挡着,螺丝刀绳伸不进去啊

拆这个继电器,你用的是普通的直的螺丝刀么

楼主(2021-12-12):
引用 网友A:
侧边有个继电器,拆出来清理一下触点残胶,再拿双面胶贴一小片塑料胶片进去就好了。

懒折腾就淘宝一个继 ...

双面胶粘的牢么,就怕塑料片掉下来
把tf卡外包的塑料片剪下来了,身边没有双面胶,就用纳米胶代替了,
但是纳米胶带太厚,对卡位好像有影响,没有进纸,一直显示load tray,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侧盖打开了,有齿轮箱外壳挡着,螺丝刀绳伸不进去啊

拆这个继电器,你用的是普通的直的螺丝刀么 ...

你换了搓纸轮了吗?

这个继电器我还没有遇到过有问题。我所有的旧打印机换好搓纸轮都恢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了搓纸轮了吗?

这个继电器我还没有遇到过有问题。我所有的旧打印机换好搓纸轮都恢复正常了。 ...

换过搓纸轮,还是卡纸

网友:
换打印机,修好也用不了几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面胶粘的牢么,就怕塑料片掉下来
把tf卡外包的塑料片剪下来了,身边没有双面胶,就用纳米 ...

太厚不行吧?原本就那么一点位置……

网友C:
继电器粘连引起的,我的打印机前几天也是这个问题。把继电器的动片和支架间老化的海绵清理干净就可以了。海绵本来是用来减少继电器吸合时发出的声音,但是老化后就发粘了,导致吸合后无法及时释放,这样会连续进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厚不行吧?原本就那么一点位置……

双面胶粘塑料片,粘的牢么?
塑料片脱落,掉进齿轮组,修起来是不是要拆齿轮,拆齿轮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粘连引起的,我的打印机前几天也是这个问题。把继电器的动片和支架间老化的海绵清理干净就可以了。海 ...

直接清除海绵,没粘个替代海绵的东西上去么

海绵除了静音,是不是还有减少冲撞或者磨损的用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面胶粘塑料片,粘的牢么?
塑料片脱落,掉进齿轮组,修起来是不是要拆齿轮,拆齿轮很麻烦的 ...

换过不少,没试过会掉……

不放心淘宝买一个现成的继电器换上去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清除海绵,没粘个替代海绵的东西上去么

海绵除了静音,是不是还有减少冲撞或者磨损的用 ...

以前的海绵应该主要就是消音作用,继电器吸合没什么可磨损的,如果不介意响声,可以什么都不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过不少,没试过会掉……

不放心淘宝买一个现成的继电器换上去省事。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双面胶,可否说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双面胶,可否说下

3M用过,普通的很薄的也用过。

网友(2023-01-31):
打印纸刚从袋子里拿出来的时候,整本的反复折弯几下,纸张之间可能有静电或者其他物理关系,吸附的比较紧密,这么处理之后,的确会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