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康佳的冰箱好神奇,冷藏门关上,就吸住,非常难打开

楼主(2021-10-02):
有时我两个手配合,使劲吃奶之力,都无法打开。

刚才忍无可忍,在门跟密封条接触的地方贴上封箱胶,终于恢复正常力度:

网友A:
有的冰箱胶条没有透气孔,降温内部形成低气压,打不开。如果用螺丝刀撬开一个缝隙有呲的进气声,那就是内部压力低导致打不开门。给胶条钻几个小气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冰箱胶条没有透气孔,降温内部形成低气压,打不开。如果用螺丝刀撬开一个缝隙有呲的进气声,那就是内部 ...

气孔怎样钻?有图片吗?

网友B:
貌似有些冰箱刚刚关上门的时候会有一个类似抽真空的动作,所以刚刚关上门的时候打不开,半分钟后再试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有些冰箱刚刚关上门的时候会有一个类似抽真空的动作,所以刚刚关上门的时候打不开,半分钟后再试就可以 ...

不行,时间越长,越难打开

网友C:
冰箱本来就不是密封的,不用钻排气孔的。

冰箱底部有冷凝水排水口的,那里通大气的,排水口下面是接水盘,用压缩机热量蒸发掉里面的水的。

看看是不是排水口堵住了,只有这样才能解释真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有些冰箱刚刚关上门的时候会有一个类似抽真空的动作,所以刚刚关上门的时候打不开,半分钟后再试就可以 ...

我现在冰箱就是这样,刚关上,马上要开,要很用力才打得开,平时打开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箱本来就不是密封的,不用钻排气孔的。

冰箱底部有冷凝水排水口的,那里通大气的,排水口下面是接水盘, ...

好,迟些检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6楼的原因,不然开门时排水孔会进气,没有那么大吸力了。

网友:
我也是一台康佳对开双门冰箱,刚开始用的时候也是发现门关上后很难打开,老婆抱怨说每次开门把冰箱都拉移动了,我也是查了半天没看出问题,只好让老婆一手顶住门,另一只手拉门,但是神奇的是用了半年,莫名其妙的开门变轻松了,弄的老婆总是怀疑门没关紧,我到现在也没找出原因。

网友D:
关门抽真空,久一点就不难打开了,又不是一直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门抽真空,久一点就不难打开了,又不是一直抽

我这个冰箱,过几天再开,更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