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插独石电容可以用什么类型的贴片电容替代?

楼主(2021-10-02):
直插独石电容外面写着103,104,耐压不知道,在50V以内,这种独石电容可以用哪种材质的贴片电容去替代它?替换要注意哪些参数

网友:
MLCC电容,X7R,X5R的都可以吧
这些都是很常规很普通的无极性电容

网友A:
这个砸开里面就是个普通的0805之类焊上引脚

网友B:
百度说:独石电容器是多层陶瓷电容器的别称, 简称MLC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 ... B5%E5%AE%B9/2102843
也就是说和贴片电容同一性质的

那么耐压OK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砸开里面就是个普通的0805之类焊上引脚

对。就是这样。
不信的人自己砸开一个,一看就知道

网友:
0.01uF和0.1uf  这个级别的也就X7R和X5R 材质可选。
0.01uF还有更好的NP0 更选,0.1uF的没见过NP0的。

网友D:
这种直插的焊接很难受。。。推荐贴片的。50v 104容量的最小0603。没有0402的这么高耐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说:独石电容器是多层陶瓷电容器的别称, 简称MLC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B%AC%E7%9F%B3% ...

以前拆过雷达电源板,里面的独石电容,真的是一个个奇形怪状的石头封装起来的感觉,都不同的不规则的形状的

网友E:
到过独石电容生产线工厂,就是用贴片电容焊上引脚,再封测。

网友:
涨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直插的焊接很难受。。。推荐贴片的。50v 104容量的最小0603。没有0402的这么高耐压的。 ...

0805体积大点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过独石电容生产线工厂,就是用贴片电容焊上引脚,再封测。

原来如此,以前没拆过这玩意,光看外表以为很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这样。
不信的人自己砸开一个,一看就知道

下次试一下,包裹着这外层是什么胶,貌似很硬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这样。
不信的人自己砸开一个,一看就知道

你这么一说,我就知道怎么做独石电阻了,就是用贴片电阻加个壳 ,焊上两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