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得到经过温度校准后的气压,如何变换为海拔高度?

楼主(2021-10-02):
已经得到经过温度校准后的气压,如何变换为海拔高度? 看资料气压和海拔还不是线性关系,如何根据气压得到海拔?  有知道的朋友吗? 是否有现成的子程序直接调用?  不想在这方面投入过多的研究,重复造轮子,

网友A:
简单点算就是大约 10Pa / M,精确点上指数曲线(摘自 bmp180 手册):

网友:
很多东西都影响气压吧,而海拔则是不动的,比如有一个山头海拔500米,不会因为要下雨就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算就是大约 10Pa / M,精确点上指数曲线(摘自 bmp180 手册):

按这个来,是准的。印象中误差可以做20cm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是实际中同一个地方任何时刻的气压都可能不一样。但是楼主这里按他描述的意思是反过来的,就是说抛弃所有实际情况下存在的那些影响因素,例如都已经进行了温度校准,那么就按照实际理论之来算了吧,例如0米海平面就是1013.25压强,初中学的那个啥公式直接算就完了。
如果楼主并非我理解的这样,而是例如常见的气压计芯片里面读出来的所谓的校准过的压强,那么是没法得到实际的高度的,因为同一个地方的气压是时时刻刻不同的,你所谓温度校准只是说传感器可以得到更准确的当时的气压值,而不能根据这个气压值得到测量地点的真正海拔高度,因为原因说了,时时刻刻同一个地点的气压都是变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是实际中同一个地方任何时刻的气压都可能不一样。但是楼主这里按他描述的意思是反过来的,就是说 ...

搞复杂了,这个不是用来测试精确到mm的那种应用。
bosch 180精度已经很高了,比如手机上、无人机上测海拔,地图上识别车辆是否在高架上,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复杂了,这个不是用来测试精确到mm的那种应用。
bosch 180精度已经很高了,比如手机上、无人机上测海拔 ...

不是不是,不可能到cm的,风吹一点点就早超过了。
你下次可以试下:在家里,同样是20度的时候,夏天,冬天测一下气压高度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因为我是经常遇到正常情况下基本上是零上200米左右,冬天时候负的100米。。。不是我测量的啊,是你出差坐的飞机测的:(

网友B:
相对高度变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比如走在楼梯上,不管什么时候走一层楼,高度变化3米左右,没有任何问题,问题是,测量绝对高度就会非常有问题,所以我就说要问楼主到底是啥目的。

网友:
温度 湿度 光照 气流都会影响气压

网友:
这个全靠校准,受气候影响非常大。比如山脚下校准后看爬多高还是很不错的,比gps强不少。

网友:
没看到手机里的高度计要联网校准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是,不可能到cm的,风吹一点点就早超过了。
你下次可以试下:在家里,同样是20度的时候,夏天,冬 ...

所以有个东西叫修正海压(QNH),机场的情报通播里面都会告知本场修压,飞行员需根据通播调整修压,之后计算出来的海拔就是比较标准的了,如果只是计算桥上桥下,楼上楼下的相对值就不需要修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有个东西叫修正海压(QNH),机场的情报通播里面都会告知本场修压,飞行员需根据通播调整修压,之后 ...

我是知道这个东西的,我自己就做这方面的设备。所以我就说不知道楼主是想得到啥数据,相对值还是绝对值。

网友:
BMP388 , BMP390 这两个用过,可以检测0.1米精度,但是漂移大,10分钟飘0.5米。

用上面的公式可以转换为海拔,受不同天气影响10-100米左右。

网友E(2024-05-13):
引用 网友B:
相对高度变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比如走在楼梯上,不管什么时候走一层楼,高度变化3米左右,没有任何问题, ...

你好,有个客户的需求,设备安装在盖楼房的设备上,一层楼房用一组传感器,想测量这栋楼房一共有多少层在用,有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F:
这个要如何校准啊,同一个地点,不同的天气,如何补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如何校准啊,同一个地点,不同的天气,如何补偿啊?

当然需要第三方信息啊,如果你正好在机场附近那么恭喜,直接听机场的通播场压即可,一般每隔15分钟就会更新一次,
如果不是,那估计得去翻气象部门发布的信息了,但是那个大区域的,你所在的位置肯定又不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好,有个客户的需求,设备安装在盖楼房的设备上,一层楼房用一组传感器,想测量这栋楼房一共有多少层在 ...

抱歉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用测量气压方式知道该层楼有没有使用?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能对应上来呢?
有没有使用是怎么体现或者对应关系,有没有人员活动还是有没有用水用电还是啥啊?
如果是人员活动作为判断,那么红外热释电或者微波感应就很简单了啊,就像一些自动感应走廊灯那样,不就是个几乎现成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抱歉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用测量气压方式知道该层楼有没有使用?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能对应上来呢?

用到正在建的楼房,水电还没有通。用电池供电,通过4G传输出去。
建房子支撑水泥板的铝型材模具,客户是按建的楼层情况收取租金。
客户在网上找的解决方案,1楼放一个基准气压计源,每层楼房都有设备采集一下气压数据,通过4G传输到平台上,平台做分析。

我认为:1、使用环境灰尘大、环境恶劣,气压传感器容易被堵。2、气压传感器受外接温度、是否下雨等因素影响大,测量数据误差大,没有参考意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到正在建的楼房,水电还没有通。用电池供电,通过4G传输出去。
建房子支撑水泥板的铝型材模具,客户是 ...

虽然你说的还是有点模糊,但我理解就是:
你客户借设备给建房子的人用。
建房子的人建10层,就要给10层的钱。
建12层,就给12层的钱。
你想用某手段,知道建房子的人租了你客户的设备建了多高的房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虽然你说的还是有点模糊,但我理解就是:
你客户借设备给建房子的人用。
建房子的人建10层,就要给10层的 ...

是这个意思,你说的更明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这个意思,你说的更明白了

你这个需求用气压感觉不现实呀。可以具体说说你这个模具使用过程中会有什么操作和状态吗
按使用时长计费不挺好吗
你这套设备就算能精准检测到多少楼,我同个楼层用多次,或者拿到另外一栋楼进行使用你是不是也没法子
如果结构上能做什么文章,能做到记录使用次数应该是最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到正在建的楼房,水电还没有通。用电池供电,通过4G传输出去。
建房子支撑水泥板的铝型材模具,客户是 ...

大概明白了,加上后面楼的解释,我应该是知道啥意思呢,我开始以为是还有可能中间几层没有使用,跳跃的情况。
如果正常爬升的话,我倒是觉得完全可行的,
因为你这是相对高度,又不需要绝对值,有了一楼的参考面,相对值就出来了,而且又不是需要一秒两秒就要出结果,可以很长时间(建设一层楼的)的数据进行判断,而且一层基本上都是3米至少的高度变化,
至于环境啥的,我倒是认为完全不是事,怎么可能堵住嘛,就直接一坨海绵中间包着就解决很多问题,然后雨水啥的都容易考虑,否则飞机那么到气压管还不在暴雨中用了?
总之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网友:
看了19楼的解释,感觉可以,将一楼数据当标定,温度,气压。再算其他楼层。而且可以一层层当标定,一楼温度肯定与10楼不同。但1楼温度与2楼肯定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需求用气压感觉不现实呀。可以具体说说你这个模具使用过程中会有什么操作和状态吗
按使用时长计费 ...

给做项目外包的客户说,有别监管方式。
客户的客户想做高大尚东西,我感觉项目不是刚需,客户想做几台样机,给甲方给讲故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明白了,加上后面楼的解释,我应该是知道啥意思呢,我开始以为是还有可能中间几层没有使用,跳跃的情 ...

谢谢你的解答,论坛看到您的帖子,对气压这块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有推荐的传感器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