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能同时识别多个二维码的设备。

楼主(2021-10-02):
有一个场景,工件大致20*50mm,表面镭刻了10*10mm的二维码。现在想一托盘工件放到扫描设备下方,在一段时间内把50个二维码全部读出来。识别时间可以5秒钟左右。
现在只找到基恩士的SR2000w可以实现这一功能。但是价格有点高。 不清楚国内有没有产品也能做到这个水平。请知道的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很简单,我现在用的ni visionbuilder,控制两个普通摄像头一次读取11个条码,一秒钟就行。摄像头越多速度越快,二百来块的普通USB摄像头就行。我还加入了运动控制,有问题的工件自动取出来。

网友:
自己找人写一个吧

网友:
这个电脑或者树莓派做也行吧。多摄像头或者摄像头做分割再识别

网友A:
LZ还是找基恩士买方案吧,省心。
我们公司找做海康的公司买方案,跟你这个类似,也是读多个条码,不过是PCB上的喷码。见我同事在弄,那叫一个累,稳定性不行,要经常跑去车间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还是找基恩士买方案吧,省心。
我们公司找做海康的公司买方案,跟你这个类似,也是读多个条码,不过是PCB ...

谢谢指导。我是想买基恩士的产品的,老板让找找国内有没有替代品。没有的话估计他也会死心。
看来只要稍微高端一点,需要算法的东西国内和国外都有差距呀

网友B:
微信扫码不是可以可以抓到好几个二维码,你点击选哪一个付钱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微信扫码不是可以可以抓到好几个二维码,你点击选哪一个付钱么?

楼主说的二维码应该是datamatrix码,不是平时付款的QR码,微信是无能为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二维码应该是datamatrix码,不是平时付款的QR码,微信是无能为力的 ...

我在商店买东西付钱,他上面贴了好几个付钱的码,微信 支付宝 还有啥不知道的码,微信一扫,显示三个码,选一个付钱。没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