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 特殊粘贴勾选重复位号就会出错

楼主(2021-10-03):
如果特殊粘贴不勾选:重复位号  就不会出错。但拼版不勾选不行啊,大量的工作。

错误提示信息如图:

网友A:
拼板应该用放置菜单下的拼板功能,而不是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板应该用放置菜单下的拼板功能,而不是复制。

放置菜单下的拼板功能 拼出来的文件,交给板厂是空的,还得包含源文件,设置上有些复杂

ad有特殊粘贴,用这个功能也很方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置菜单下的拼板功能 拼出来的文件,交给板厂是空的,还得包含源文件,设置上有些复杂

ad有特殊粘贴, ...

你出源文件给板厂的话当我没有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出源文件给板厂的话当我没有说过。

谢谢提醒,我大意了

网友B:
拼完出Gerber给板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完出Gerber给板厂

是的,我偷懒了。直接给的源文件,细想之下极为不妥,以后还是给Ger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