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房的厨房厕所的排排污口,是贴好瓷砖才钻孔,还是砌砖头的时候就预留这个孔?

楼主(2021-10-03):
自建房的排污口,都是尽快排到室外。

如果抽油烟机排风口,砌砖的时候预留,会否导致铺瓷砖的时候增加很多难度?

另外,墙排马桶的孔(110mm直径),由于有高度严格要求(离地180mm),如果砌砖的时候就预留,担心以后高度不对。因为装修好(铺地砖,做二次排水),高度会发生变化。

地漏排水管直径比较小,应该是铺好瓷砖后才打孔?

网友A:
砌墙的时候,预留是最轻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砌墙的时候,预留是最轻松的。

铺瓷砖的难度是否增加了很多?

网友B:
我家自建房,是贴瓷砖之前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自建房,是贴瓷砖之前打孔。

使用水钻打孔?

如果使用钻头打孔,不如在瓷砖之后才打了。

网友C:
拐弯的不能后期打孔,比如墙排马桶管道。

网友D:
油烟机的排风孔比较高,在吊顶上部,不需要贴瓷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烟机的排风孔比较高,在吊顶上部,不需要贴瓷砖

出租房瓷砖贴到横梁位置。

这样换租客的时候,不用再翻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拐弯的不能后期打孔,比如墙排马桶管道。

我的墙排马桶管道不用拐弯,就是直接直线出去室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铺瓷砖的难度是否增加了很多?

层高3.6米,没贴砖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拐弯的不能后期打孔,比如墙排马桶管道。

装修时没人盯着的话装修工很容易给堵死。。曾经姐夫的店里的厕所天天堵,姨父搞了几天,最后把管子全拆下来发现里面到处都是水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修时没人盯着的话装修工很容易给堵死。。曾经姐夫的店里的厕所天天堵,姨父搞了几天,最后把管子全拆下 ...

正解。所以我都是呆在工地上。你不盯紧他们就乱来。

我的电梯井给我施工成平行四边形,而不是长方形,差了十几公分,电梯能否安装现在还不知道,到时搞不好要砸水泥。

追究起来才知道,施工队知道这个问题的,倒混凝土之前,他们本来可以修正的,但他们懒得搞。

你要扣他们的施工费?少100元他们跟你拼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解。所以我都是呆在工地上。你不盯紧他们就乱来。

我的电梯井给我施工成平行四边形,而不是长方形,差 ...

对,必须看着。很多做卫生间的PVC排水管不上胶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必须看着。很多做卫生间的PVC排水管不上胶水的。

我的楼高30米,以后拆了脚手架,就无法维护外面的PVC管了。

只能使用胶水固定住。

网友:
正常都是预留。你这个是非常规管道,可以直接取孔出去,不预留也可以。看师傅手艺和耐心的,后面取孔的位置如果在两块瓷砖中间会不会增加破损概率?

网友:
据我了解的施工流程是: 砌砖——>批灰——> 钻孔安装排污管(穿墙的管先安装上,其他管可以贴好瓷砖后接上,但要求测量位置精确)——贴瓷砖。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楼高30米,以后拆了脚手架,就无法维护外面的PVC管了。

只能使用胶水固定住。 ...

你外墙的pvc管做防护了没有?不然太阳照射后几年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外墙的pvc管做防护了没有?不然太阳照射后几年就坏了。

外墙买防太阳晒的PVC,也是白色的,品牌联塑,比普通的贵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水钻打孔?

如果使用钻头打孔,不如在瓷砖之后才打了。

我家厨卫 吊顶以上都没贴瓷砖。 师傅说没必要,也许是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厨卫 吊顶以上都没贴瓷砖。 师傅说没必要,也许是偷懒

吊顶以上的确没有必要贴瓷砖。

网友H:
建议做好地面和墙砖再水钻,尤其是对位置有精确要求的。开工前问问工人有没有类似视频里的定位器

https://v.ixigua.com/dqXfF1w/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做好地面和墙砖再水钻,尤其是对位置有精确要求的。开工前问问工人有没有类似视频里的定位器

https:// ...

肯定有定位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