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买雅迪了,小牛电单车哪个型号大家推荐?

楼主(2021-10-03):
村口开了个小牛专卖店,昨天骑了一下F0,  2899元,发现驾驶性能比雅迪3680元的还要好一些。

我对小牛不熟悉,F0 以前听过好像阉割得很厉害的。

另外,小牛好像车头放杂物的地方没有,到时手机啊、钥匙啊放起来麻烦,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建议莫大还是再看看其他的。1.上面的续航里程需要考究。2.压根没有放杂物 (雨衣都不知道放哪里,狗血的设计)3.做工(包括站脚,后背镜等)

网友:
追求爽快的驾驶感与追求充足的存储空间应该算是相悖的。

网友:
9号比小牛要方便好用,续航还长,不用带钥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莫大还是再看看其他的。1.上面的续航里程需要考究。2.压根没有放杂物 (雨衣都不知道放哪里,狗血的设 ...

我记得小牛的卖点是长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小牛的卖点是长续航?

续航雅迪最好。

20ah锂电的dm3,带动能回收,号称跑100km。

网友:
厂家标示的续航多数都得打折,说80Km的能保证跑出60Km的就很不错啦!新买一辆九号的70C。其他功能很全。还是要买续航长一点,电池容量大一点的。

网友:
NQI动力版骑行了8000多公里,两组电瓶,需要自己配个尾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小牛的卖点是长续航?

多年前,他的卖点是锂电池。现在很多车都跟上了。而且之前他的买点是高端。现在已经严重低端了。  现在我感受不到他的差异化竞争了。越来越亲民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续航雅迪最好。

20ah锂电的dm3,带动能回收,号称跑100km。

莫大,这个还是需要实测。我买过3台小牛了。还是第一台体验好点。后面这两台体验差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大,这个还是需要实测。我买过3台小牛了。还是第一台体验好点。后面这两台体验差了不少。  ...

你体验好的是哪个型号?

我上次的雅迪,试开体验很好,真正使用体验不好,于是送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体验好的是哪个型号?

我上次的雅迪,试开体验很好,真正使用体验不好,于是送人了。

体验好的,需要驾照才可以。但是驾照是不是就复杂化了。不少电动自行车的范畴了。但是超过这个范畴是不是可以考虑摩托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验好的,需要驾照才可以。但是驾照是不是就复杂化了。不少电动自行车的范畴了。但是超过这个范畴是不是 ...

电摩托不考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摩托不考虑。

小牛N1S(60km),1年2800公里:
第1次去4S店:驻车时,自动往前冲,店员轻描淡写的 换了转把控制器,并更换了安装位置(理由是安装位置有可能影响控制器),免费
等红绿灯时,差点追尾,这一点实在受不了

第2次去4S店:前刹车卡顿,更换刹车盘,80元

第3次去4S店:后轴异响,需要更换中轴,没让他换(电机质保2年,但仅限于官网说的4项,不包括中轴)

第4次去4S店,偶尔出现电池充不满的情况,最多80%,需要和充电器一块返厂检修。
本想折旧给4S店,店员报价2000。。。。。
自此,我就把小牛当成普通的电车了,再骑一段时间,改装也铅酸电池,不再去4s店了

除此之外,还遇到过骑行中突然断电、异常报警、跳档(加减档按键不回弹,骑行过程中会有抖动,虽然我一年四季都安装有防水手把)等

===========
优点:
车架相对硬朗
减震媲美摩托车
没补过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牛N1S(60km),1年2800公里:
第1次去4S店:驻车时,自动往前冲,店员轻描淡写的 换了转把控制器,并 ...

质量这么差?!

网友D:
我们这边要考驾照了,我上个月花了两天时间(其中做题一天)去考了一本E照,考试的时候就是用电动车考的。一大早去把深圳的驾照迁回来,接着去交20块钱体检费用。再去科目一,下午科目二科目三绕桩,过了之后就科目四。当场拿驾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边要考驾照了,我上个月花了两天时间(其中做题一天)去考了一本E照,考试的时候就是用电动车考的。 ...

电动单车属于非机动车。考什么驾照?

网友:
公众号:38号不只会评车

小牛九号那么差,为啥还有人买?车主38号现身说法

38号不只会评车 9月9日

https://mp.weixin.qq.com/s/l-oe0RqhcJWVYAXgmx47gw

网友:
小牛的车就是贵,还不如买其他牌子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动单车属于非机动车。考什么驾照?

现在很多地方政策倾向改为机动车,需要上牌、考摩托驾照,违章一样记分,据说只有C照的开电动车违章被抓还会被认定为不符准驾类型,直接扣12分,所以被抓不要出示任何证件,让他扣车更划算(听说的,没考证过,因为我不骑电动自行车)。

网友:
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标准一般只适合一个人骑或带娃,普通的拉货或爬坡都不太给力。一般上完牌还得改装下方便带人载物爬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很多地方政策倾向改为机动车,需要上牌、考摩托驾照,违章一样记分,据说只有C照的开电动车违章被抓 ...

杭州这边交警直接让你出示健康码,然后直接能在系统里面查到你的身份证、驾照等所有信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杭州这边交警直接让你出示健康码,然后直接能在系统里面查到你的身份证、驾照等所有信息。。。。。。 ...

难道没带手机上街要被隔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难道没带手机上街要被隔离?

半年前吧,上班着急,一个T字小路口闯了个红灯被逮了,然后正常以前不是让报身份证什么的么,现在不用了,直接让你出示健康码,别的他们系统里面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半年前吧,上班着急,一个T字小路口闯了个红灯被逮了,然后正常以前不是让报身份证什么的么,现在不用了 ...

那肯定的呀,像美国很多州没有身份证,驾照、社保卡、护照随便一个都可以作为身份证明,一样的。

网友G:
电动车我骑过很多,锂电无力、续航短,差评。
绿源感觉是最好驾驶的电动车,启动、加速较柔和,但提速也较慢。
绿能电动车,我这辆可能有能量回收功能,驾驶体验最差,感觉车笨重、不能活。
本铃王大公主,这车是2013年买的,48V,到现在已超4万公里(表头显示),加速快、有力,但容易往前窜,不好操控。但这车应该有低电电瓶但护,电压低就开不动(超慢),一组电瓶可用4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单车属于非机动车。考什么驾照?

考的摩托车驾照E照,可以骑摩托车。因为老家电动车也要上牌,上的是轻便摩托车的牌照。也要买保险年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很多地方政策倾向改为机动车,需要上牌、考摩托驾照,违章一样记分,据说只有C照的开电动车违章被抓 ...

你说的对,我们这边上的是轻便摩托车的行驶证。没驾照直接罚款五百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动车我骑过很多,锂电无力、续航短,差评。
绿源感觉是最好驾驶的电动车,启动、加速较柔和,但提速也较 ...

第一次听说锂电无力,我买的是试过很多,觉得小牛最好骑,其次是绿源。

网友:
我一直对捷安特的电单车感兴趣,但就是贵。

网友H:
莫大可以去门店试骑下小牛的M2S和U1D

楼主:
引用 网友H:
莫大可以去门店试骑下小牛的M2S和U1D

好,有机会试试。

网友:
台铃的车咋样,想买一个代代步,送送娃上学,每天来回也就10公里不到

网友:
前段时间买个雅迪电动车,锂电池的。

喊价3700,我砍3000。卖家居然同意了。

瞬间感觉亏了

网友:
我们家买的好像是雅迪的DM6,4000整,号称100KM石墨烯锂电池,估计差不多能跑个80KM多吧。车大,不好调头,放东西前面有两个槽,倒是挺方便的,让店里给装了个后备箱,可以放雨衣,头盔啥的。感觉还行吧,动力还挺足,上坡带我和老婆没问题,我180,媳妇120。。。小牛的我们店里看过,和雅迪同价位的感觉没有雅迪好骑,但是我记得有个小牛带转向助力的,我媳妇说好骑,我没试骑,后来嫌小牛贵,就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牛N1S(60km),1年2800公里:
第1次去4S店:驻车时,自动往前冲,店员轻描淡写的 换了转把控制器,并 ...

我淘宝旗舰店买的NQI动力版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
我家一辆捷安特已经骑了10年了....换了3次电瓶,现在的电动车缩水太厉害了哦!一些花架子功能根本不实用哦,9号的车C30我觉得一般般,推荐雅迪+爱玛哦。

网友I:
家里小牛,9号各一辆,强烈建议9号。
方便多了,而且调速软解就能跑到55+,小牛达到这个速度,要换1000多块钱的调速器。

网友:
锂电牛逼啊,换一次1000多

网友:
雅迪有新款,带导航屏幕的,看起来很酷,就是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漏水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很多地方政策倾向改为机动车,需要上牌、考摩托驾照,违章一样记分,据说只有C照的开电动车违章被抓 ...

人脸识别自动匹配身份信息,有C照直接12分套餐送给你,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增驾一个D或者F,在禁摩区域3分200块套餐。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家里小牛,9号各一辆,强烈建议9号。
方便多了,而且调速软解就能跑到55+,小牛达到这个速度,要换1000多块 ...

9号哪个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家里小牛,9号各一辆,强烈建议9号。
方便多了,而且调速软解就能跑到55+,小牛达到这个速度,要换1000多块 ...

不会吧?!

小牛解开速度锁定要1000多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小牛解开速度锁定要1000多元?!

我去年买的小牛,软解跑不快。一般就是25左右。35就要换解码器了。这个速度的解码器买要300左右,再快就要更贵的解码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9号哪个型号呢?

我买的C80。如果需要更长的续航可以买b110p,或者实际去试驾一下。上完牌照,找老板直接软解就能跑到55+。

网友:
我买的小牛N1S,骑了1.7W公里了,换了一个后胎,骑着感觉还可以!不过北京马上就不能骑了

网友(2021-12-15):
昨天我媳妇把家里两个电动车置换了1200,然后加了2700买了个雅迪DM2,感觉买贵了

楼主:
小牛电单车很多着火自燃的案例啊!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9434

网友:
试驾了九号的A30,铅酸的,感觉不错,就是没有储物空间,而且买官方的什么配件都贵……

网友K:
上次问了雅迪的电瓶车。说是大一点的只能安装锂电池。安装铅酸电池重量会超标。浙江电池都加了二维码,出了事情方便调查。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上次问了雅迪的电瓶车。说是大一点的只能安装锂电池。安装铅酸电池重量会超标。浙江电池都加了二维码,出了 ...

是的,我们今天上牌就是这样的,必须提供电池上的二维码,跟合格证上的参数保持一致才能上牌,都记录在案了

网友L:
最近也在考虑换一辆电动车,看看大家的推荐。。

网友:
小牛网上不是说好多自燃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最近也在考虑换一辆电动车,看看大家的推荐。。

今天骑了20公里雅迪DM2,加速感还是很快的,但是感觉到了23立马有个限速感,减震表现也不错,总体上除了龟速外都还挺好,等充满电试试续航能力如何,目前就是不知道怎么破解调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