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电-关于设备串口自动执行的脚本请教大家怎么搞?

楼主(2021-10-03):
大家好,
我的想法是,
写一个串口通信的脚本
控制设备升温
到达指定温度,进行温度校准,读校准仪的温度,写入设备的控制板,
继续升温,期间测试参数,并写成报告邮件发送给我
然后继续升温到达第二个设定温度,读校准仪的温度,写入设备的控制板
继续升温到最高温度,保温5分钟后降温
生成一个参数文件并邮件发给我
测试完成,判断设备是不是检测合格,然后自动降温,到设备降低到80度然后停机

我的想法就在这里,因为涉及到版权,所以想尽量用开源的办法,
大家有没有做过的,能不能给给建议?

楼主:
想法主要是利用夜里的3毛钱的电费做设备的测试,这样就省很多了。
准备用Labview写, 但是怕收到律师信,所以在犹豫要不要自己用Python弄一个,但是这就需要跨大量的坑了。。。

网友:
省电费应该不重要吧。不管白天晚上什么时候电费便宜,就算只在白天测试,你也一样得写个测试程序啊。
难道白天测试就靠人手工操作?测试员输错一个校准值怎么办?
写了自动化测试程序,想什么时候测试都行,从白天测到晚上也行。

网友A:
python 有哪些大量的坑,你給說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thon 有哪些大量的坑,你給說說

因为不会,所以要爬坑
目前仅仅会用python通讯,
然后还要发邮件,整理成EXCEL文件这些
是不是要一个一个的爬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不会,所以要爬坑
目前仅仅会用python通讯,
然后还要发邮件,整理成EXCEL文件这些

你会用什么语言就用什么呗。也不一定是python,什么都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会用什么语言就用什么呗。也不一定是python,什么都行啊

OK,我就下手了,我在labview和Python间要摇摆了很久,刚刚已经跑起来了,剩下报表和发邮件还要查一下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OK,我就下手了,我在labview和Python间要摇摆了很久,刚刚已经跑起来了,剩下报表和发邮件还要查一下怎 ...

最简单的表格文件是csv,就是个普通文本文件,每格是逗号分隔,每行之间回车换行分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