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右键菜单无法显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0-04):
如图,我就是在这个对话框想新建一个文件夹,但是无法显示

网友A:
左键单击那个图标就新建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键单击那个图标就新建文件夹。

好的,谢谢,我以前都是右键建文件夹,这次又知道这个功能了

网友B:
可能是字体原因,你把系统主题恢复默认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字体原因,你把系统主题恢复默认试一下。

好像没用,总感觉WIN10 bug挺多的,win7从来没有碰到过

楼主:
这个也没有显示,无语了

网友C:
win10用了这么久了,没遇到过,是不是你装的系统有问题了?看你的字体是有点怪,不像是默认的系统字体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10用了这么久了,没遇到过,是不是你装的系统有问题了?看你的字体是有点怪,不像是默认的系统字体 ...

我的是14寸笔记本,如果用100%显示就是字体太小了,我用的125%显示的字体,所以偏大些,但是我换回100%显示还是有这个bug,感觉跟这个无关,我也第一次碰到奇怪了

楼主:
Allegro画PCB的。。。

楼主:
妈呀,你太厉害了,确实是软件问题,我用PADS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 .net framework 的程序,试试重装一下 .net frame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