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490 装不上系统

楼主(2021-10-04):
求助联想B490 换固态硬盘后装不上系统,进pE正常,镜像包还原后硬盘引导报错,那位高手帮我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BIOS 关掉Secure Boot

楼主:
好的,试试看

楼主:
现在又卡在加载引导镜像安装界面,换个镜像包试试看

网友:
试试bios硬盘有个IDE兼容模式,系统装好后装完驱动再改回去,不过这个是不是针对你这个情况也不确定了,十来年前给人装系统也是装好后进不了系统

楼主:
是改这个吗?

网友:
硬盘模式就是ah ci。然后pe引导.用原版WI m镜像.然后就可以正常开机了.IDE模式的固态硬盘.会越用越慢.还有楼上说的ide模式,装好以后再改成ahci,会直接蓝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改这个吗?

对,先改成兼容模式,等装好系统驱动装上了再改回那个模式

网友:
就不能用WIN8以上系统吗?这样Secure boot也不用关了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几番折腾仍旧卡住,现在放弃WIN7系统了,估计不兼容,改win10系统有了进展

网友:
去联想官网,输入串码就能查询到硬件配置还有可以装的系统。如果可以装w7就w7毕竟老笔记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改这个吗?

不要改AHCI兼容模式。会降低硬盘性能。

网友:
bios 这样设置:

security boot : disable。

UEFI/Lagecy boot: Lagecy only

网友A:
如果是比较新的电脑建议用uefi模式安装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比较新的电脑建议用uefi模式安装win10

是的,已经安装成win10系统交用户使用了。新出的笔记本大都不兼容win7系统了

网友:
我也重装了一个,除了改BIOS,硬盘还得重新分区,分区形式改为M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