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丝印是“TBJ”的6脚贴片封装的零件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10-05):
坛友们,有谁能告诉我图中U4是什么原件吗?丝印是“TBJ”?感谢!

网友:
NTJD1155LT1G

网友A:
“求助:谁知道这是什么原件?  ”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助:谁知道这是什么原件?  ”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 ...

改了:谁知道这是什么原件 -> 谁知道这丝印写的是代表什么原件

以我有限的文法表达能力,只能是改成这样了哈,更合规格我也不知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谁知道这是什么原件 -> 谁知道这丝印写的是代表什么原件

以我有限的文法表达能力,只能是改成这样 ...

这个标题仍然不合格。

你必须能让帖子在一大堆标题里,能让大家准确识别出来。

网友:
帮你修改了标题。

标题增加了丝印TBJ、6脚、贴片封装 等描述性字眼,这样的标题才有识别性。

你是VIP++就不处罚。

如果是VIP,第一次违反封锁ID 一个星期,第二次违反永久封锁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