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C语言Const 二维字符串数组指针语法求地址的表达

楼主(2021-10-05):
上程序:
const u8 LCD_PRT_Type[8][8]= {
/*0*/{"TBD"},
/*1*/{"MTP628"},
/*2*/{"MTP638"},
/*3*/{"MTP02C"},
/*4*/{"MTP02D"},
/*5*/{"MTP701K"},
/*6*/{"TBD"},
/*7*/{"Nothing!"}
};

我想用一个同样的 const u8 的指针变量如何得到 {"MTP628"}这个字符串的首地址。我尝试了很多:
如:
const u8 *temp;
temp = &LCD_PRT_Type[1];
最后得出来的是--> “BD”。即得到的是{"TBD"}的第1个字符后的字符串。

网友A:
(1)最后一个串溢出了;
(2)你第2 行代码把&去掉就是ok的,否则不确定是什么;
(3)如果结果仍然不对,考虑升级c编译器了。其实按c规范,你的写法带&可能也是正确的(我记得有人关于指针数组取址操作专门查过规范)。gcc/vc等都是正确的。

网友:
const u8 LCD_PRT_Type[ ][9]= {
/*0*/{"TBD"},
/*1*/{"MTP628"},
/*2*/{"MTP638"},
/*3*/{"MTP02C"},
/*4*/{"MTP02D"},
/*5*/{"MTP701K"},
/*6*/{"TBD"},
/*7*/{"Nothing!"}
};

const u8 *temp;
temp = &LCD_PRT_Type[1];
这样才对。
楼上说的没错你最后一个Noting 字符串是9个字节。已经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最后一个串溢出了;
(2)你第2 行代码把&去掉就是ok的,否则不确定是什么;
(3)如果结果仍然不对, ...

感谢,解决了,还是对指针有些迷糊,学习了。

网友:
感觉是因为图省事,产生了未定义。
temp = &LCD_PRT_Type[1][0];

这样写,会保证从C89到C++17全兼容。

网友:
u8 *temp=&LCD_PRT_TYPE[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