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V MCU接3.3v的W25Q128 是否可靠工作?

楼主(2021-10-05):
请教5V供电的单片机按图外接3.3v的W25Q128  spi flash芯片是否可靠工作?

网友A:
这么麻烦... MCU也用3.3V不就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麻烦... MCU也用3.3V不就完了么

多谢回复! 只是在这个系统中不想将MCU改为3.3V供电, 那样会有其它一些麻烦事要处理。

网友:
不行的,w25q128的极限参数是VCC+0.4V

网友B:
你加那么多二极管。。关键是接错了。。

原则上所有io除miso外全部串个1k电阻足够了,跑到5mbps问题不大。可能会有一点点漏电流(如果mcu是cmos电平,5v输出电压)。要想再快点就串个小点的电阻,但考虑到io latch可能性,不应超过手册规定上限ma。再不然就给cs,mosi,sck接个电平转换,miso不用接电阻,直接给mcu。3.3v电平可以被5v系统接受(2.5v以上均可正确识别)。这种情况下可以跑50mhz以上,再快电平转换模块延迟会带来严重的时序问题。

网友:
有那种专用的spi信号的电平转换芯片,用在连接5V和3.3V的。

网友:
一个74hct的芯片不就搞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那么多二极管。。关键是接错了。。

原则上所有io除miso外全部串个1k电阻足够了,跑到5mbps问题不大。 ...

你好,多谢指教!
但是觉得二极管应该没接错:用于5V转3.3V  当5V端输出5V时, 二极管截止,3.3v IO因所接上拉电阻也为高电平(3.3V)。而当5V端输出0V时,二极管导通,3.3V IO也被拉低。
你所提的直连miso处理,对我有启发。有空试试。
你另外建议的电阻保护,其实是利用了flash芯片引脚内部保护二极管限压作用。虽然简单,只是怕因二极管正偏电压过大,而在高电平时使引脚电压过大而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多谢指教!
但是觉得二极管应该没接错:用于5V转3.3V  当5V端输出5V时, 二极管截止,3.3v IO因所 ...

老兄,latch up烧毁的条件是电流极大。你加个电阻限到几个ma你觉得会烧掉什么东西?事实上不会有任何风险。与其担心这个,不如关心一下spi flash的电源有没有被latch up电流拉到3.6v以上。这才是更重要的。flash电压过高会造成写入异常。

网友:
可能会速度跟不上, 方波变三角波.  5V-->3.3V直接串330欧姆电阻;  3.3V-->5V则看下规格书, 估计直接接.

网友:
用一个nmos管做电平转换就好了

网友:
用 mos 作为电平转换就行了,你可以在本论坛里面搜索一下,i2c 的 电平转换方案,到时只需更换一下 mos 管的型号就行了,如果 spi 的速度不是很高的话,应该也不需要怎么更换 mos 也可

网友C:
使用带上拉/下拉电阻的电平转换方案,主要就是速度问题:

5.1k 如果跑到 MHz 以上容易随机掉数据,读个几百字节错一位这样的;
电阻过小的话又是电流太大,器件容易承受不住。

总之这个电路我现在更喜欢用 lvc 或者专门的逻辑变换器例如 74hc40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带上拉/下拉电阻的电平转换方案,主要就是速度问题:

5.1k 如果跑到 MHz 以上容易随机掉数据,读个几 ...

多谢回复。我现在用了74HC125A进行3.3v到5V电平转换(用于SPI通信)。它还带使能控制。CS, SCK, MOSI三个方向相同,好处理。只是MISO方向不同不好一起转。我用以下方式,不知有没有问题(MISO由5V输出到3.3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我现在用了74HC125A进行3.3v到5V电平转换(用于SPI通信)。它还带使能控制。CS, SCK, MOSI三个方 ...

你在 1L 位置的图上,是 5V 的器件作 MASTER 吧,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图有问题;

如果是另一个电路,5V 器件是 SLAVE 的话,这个图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我现在用了74HC125A进行3.3v到5V电平转换(用于SPI通信)。它还带使能控制。CS, SCK, MOSI三个方 ...

推荐使用 txs0108 这个芯片作为电平转换,双向的,而且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 1L 位置的图上,是 5V 的器件作 MASTER 吧,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图有问题;

如果是另一个电路,5V 器 ...

是的,改设计后,3.3V为master,5V为sl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