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芯间SMT 交期稳定,不受限电影响

楼主(2021-10-05):
最近很多客户来问,SMT的交期有没有受到影响,

虽然最近频繁限电,但是请大家不要紧张 我们已经准备充分,也安排了夜班,

简单的样品订单  一天交期。

复杂订单样品订单 ,1-2天交期,(种类大于60种,单板物料总和高于500个)

批量订单交期3天  有焊接的需要增加2天。

为了更快速的清点物料,自己提供物料的客户,请按照要求写好订单号,和每个物料的型号和数量

网友:
放假不停工,效率还有所提高,周总领导的厉害哈,

网友A:
我以前的做法是pcb板从jlc制作后直接发给你们,所有元器件都从你们那儿采购。以前至少都是半个月才收到你们贴好的板子

难道是最近速度有提升吗?
你们这个1~2天是怎么算的呢?是从你们收到pcb开始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的做法是pcb板从jlc制作后直接发给你们,所有元器件都从你们那儿采购。以前至少都是半个月才收到你 ...

你这是大批量吗,时间怎么这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大批量吗,时间怎么这么长?

20片算不算大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的做法是pcb板从jlc制作后直接发给你们,所有元器件都从你们那儿采购。以前至少都是半个月才收到你 ...

你的交期具体原因前面等你PCB 和清点物料,你的BOM表比较乱,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情况,还有一些需要贴但是没有寄过来的物料

你的3款样品当时也是要求一起等一起发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交期具体原因前面等你PCB 和清点物料,你的BOM表比较乱,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情况,还有一些需要贴但 ...

我这边的原因下次我注意一下,在你那边做了好多次了,还好都不是特别紧急的单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交期具体原因前面等你PCB 和清点物料,你的BOM表比较乱,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情况,还有一些需要贴但 ...

pcb板我自己提供,物料清单你们确认过没有问题了,钢网由你们来制作,页面上选择加急处理,所有物料你们提供,这种情况下,你们收到pcb板后多久可以发货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cb板我自己提供,物料清单你们确认过没有问题了,钢网由你们来制作,页面上选择加急处理,所有物料你们 ...

在芯间钢网都能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芯间钢网都能做了?

可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