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电子定时开关比较好?公牛的会丢配置,真麻烦:(

楼主(2021-10-06):
定时开关设定定时自动通断电,挺好用的,
现在用的是公牛定时器,

但是隔一段时间,公牛就会自动丢失配置
为什么会这样

有比公牛定时器更稳定可靠的定时开关么

网友A:
以前用的9块9包邮的,从来没丢过配置

网友:
我也是买淘宝销量靠前的,不会丢配置,但是有时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的9块9包邮的,从来没丢过配置

连续运行多久了?

网友B:
我也用的公牛的运行了几年了,也没丢过配置啊,不过我的指令比较少,就是一个礼拜重启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的公牛的运行了几年了,也没丢过配置啊,不过我的指令比较少,就是一个礼拜重启一次 ...

继电器操作频率高,容易丢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续运行多久了?

其实不是9块9,也不是经常用,用了一段时间就不再用了,反正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是9块9,也不是经常用,用了一段时间就不再用了,反正没出过问题

用了一段时间就不再用了,一段时间是多久?

有连续运行半年以上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一段时间就不再用了,一段时间是多久?

有连续运行半年以上么?

没有,之前用这种机芯做过一个,用了半年以上没出过问题。当时这个机芯是09年左右网上买的,菜单和这个一样,就只有液晶屏和鸡屎芯片,按键和继电器都需要按照提供的电路焊接

网友C:
在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上装了个公牛的定时开关,防止晚上用水期间上水。
正常用的时候没丢过配置,但是断电会丢,有点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上装了个公牛的定时开关,防止晚上用水期间上水。
正常用的时候没丢过配置,但是断电 ...

换四季沫歌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有洗澡防止突然上水功能。就是洗澡没热水了延时30分钟上水功能。四季沫歌a2控制器,130样子。

网友:
随便一个普彩,米迪就可以十几块一个,从来没有丢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上装了个公牛的定时开关,防止晚上用水期间上水。
正常用的时候没丢过配置,但是断电 ...

断电会丢啥意思?

我的公牛定时器今天又丢配置了

是定时断电后,没有定时开启,直接配置全没了

网友E:
用过一些KG316时控开关,配置倒是没丢过,就是运行时间久了,自身时钟误差大一些

楼主(2021-11-05):
引用 网友E:
用过一些KG316时控开关,配置倒是没丢过,就是运行时间久了,自身时钟误差大一些 ...

KG316是接入配电箱,不能直接连排插?

网友E:
引用 楼主:
KG316是接入配电箱,不能直接连排插?

是的,要自己连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断电会丢啥意思?

我的公牛定时器今天又丢配置了

类比下的话就是, 设置和时间是存在ram里的,断电之后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四季沫歌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有洗澡防止突然上水功能。就是洗澡没热水了延时30分钟上水功能。四季沫歌 ...

一年断不了几次电,不换了。 冬天换燃气用。

网友:
公牛这么大的品牌,居然招不到一个能把产品做可靠的电子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比下的话就是, 设置和时间是存在ram里的,断电之后就没了。

用的公牛内置锂电的,但是有时候定时断电后不会定时开启,并且所有配置丢失,
公牛这么大的牌子,产品做这么辣鸡,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要自己连接

kg316可以设置几组定时关,几组定时开呢?

你这个稳定运行多久了呢

网友:
CN101A,有一个连续用8年了,一直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kg316可以设置几组定时关,几组定时开呢?

你这个稳定运行多久了呢  ...

具体的忘记了,之前运行了三四年吧,后来就没再用了

网友:
我用的这种,停电后要重新调一下.

网友:
推荐买向日葵的远程插座,C1活动时才35块钱。C2还有带功率显示60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