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5G天线么?视频走流量不费钱么:(

楼主(2021-10-06):
流量还是挺贵的,这有多壕,才能让视频走5G信号呢

这个摄像头带2个平板天线,并且2个平板呈垂直关系,
这是为了增加信号接收角度么

网友A:
比5G高档呢,是5.8G.
WIFI 5.8G CPE.

网友:
哈哈,那是开关电源

网友:
摄像头接线盒

网友B:
H.265 1920*1080*25fps 用4、500kbps已经够清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5G高档呢,是5.8G.
WIFI 5.8G CPE.

你说的难道是网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H.265 1920*1080*25fps 用4、500kbps已经够清晰了。

一天要用掉多少流量啊

网友:
那不是个电源接线盒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天要用掉多少流量啊

自己家的买卖算什么流量,跟局域网没区别

网友D:
没有人好奇大塘南边的树林里有什么情况吗

网友:
看起来是网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家的买卖算什么流量,跟局域网没区别

这流量要换成套餐,可以卖多少钱呢

网友E:
定向网桥,电梯摄像头也是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向网桥,电梯摄像头也是用这个

你的意思,这不是5G,是5G wifi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流量要换成套餐,可以卖多少钱呢

你这问题就像是问:每天在家艹老婆不费钱么?要是换成叫鸡,要花多少钱呢?

最后你会发现,叫鸡远比娶个老婆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问题就像是问:每天在家艹老婆不费钱么?要是换成叫鸡,要花多少钱呢?

最后你会发现,叫鸡远比娶个 ...

这个5G网是私有网么

如果接入公网,电信难道会给村里流量免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人好奇大塘南边的树林里有什么情况吗

如梦令·这个是5G天线么

大唐南边视频直播回路,老板置流量于不顾
兴尽晚回舟,误入树林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男女无数,川一的川一,题库的题库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这不是5G,是5G wifi么

是的,就是一个Wifi.
等同于局域网,这个有2.4G和5.8G两个版本。其实就是个AP+平板定向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就是一个Wifi.
等同于局域网,这个有2.4G和5.8G两个版本。其实就是个AP+平板定向天线。 ...

乡村振兴5G示范应用,必须5G啊

你说的5.8G网桥是不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