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eldraw画一个长方形,旋转一个角度后,怎样看出它的长和宽?

楼主(2021-10-07):
我竟然找不到这个功能。

只能将它旋转回0度位置,才能看到正确的长和宽。

有人知道解决方法?

图1:我画了一个20*30的长方形。上面能正确显示长和宽的数据。

图2:我旋转了一个角度,上面显示的尺寸就不是原来的长和宽了。

网友A:
用CDRX8试验了一下,用线段度量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B:
看起来只能先标注尺寸,然后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只能先标注尺寸,然后旋转。

在cdr8中,旋转后,再标注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DRX8试验了一下,用线段度量工具就可以了。

这个工具我知道,使用起来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只能先标注尺寸,然后旋转。

不行。平时我是不标注的。只是校对数据的时候,才需要看一下尺寸。

楼主:
度量工具的长度只能手工拖动。我想直接输入92mm ,怎样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度量工具的长度只能手工拖动。我想直接输入92mm ,怎样操作?

只能自己画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度量工具的长度只能手工拖动。我想直接输入92mm ,怎样操作?

通常是设置好了92mm的再制间距 然后再ctrl+D ,或者在左上角的坐标那里手动输入, 支持简单的加减乘除和指定单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是设置好了92mm的再制间距 然后再ctrl+D ,或者在左上角的坐标那里手动输入, 支持简单的加减乘除和指 ...

ctrl+d我经常使用,这不能满足我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ctrl+d我经常使用,这不能满足我的要求。

看你的样子, 是要一个辅助线吧, 直接从刻度尺里面拉出一个辅助线再编辑一下坐标数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ctrl+d我经常使用,这不能满足我的要求。

你想要的是参数化软件
coreldraw没有全部参数化
暂时达不到,只能各种技术操作,于是有市面很多插件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想要的是参数化软件
coreldraw没有全部参数化
暂时达不到,只能各种技术操作,于是有市面很多插件提高 ...

coreldraw的确很多地方不是专业的参数输入设计。很多功能做不到,只能妥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样子, 是要一个辅助线吧, 直接从刻度尺里面拉出一个辅助线再编辑一下坐标数值 ...

达不到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