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地使用的黑网和红白蓝纤维布,是否对皮肤造成过敏?

楼主(2021-10-07):
肯定不是对所有人。我就没事。

前几天趁假期,我让老婆帮我,我到工地将已经老化的红白蓝纤维布取下来,并且重新拉了几块黑网。

我老婆帮了我2、3个小时。 第二天没事,第三天手上皮肤起泡,现在第4天,脚都有点起泡,手好像有点肿了。

是黑网和红白蓝纤维布引起的吗?

网友A:
个例?旧的这些不是玻纤也不是容易经过口鼻进入体内的东西,会不会是新的黑网生产时用的有机溶剂的残留挥发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例?旧的这些不是玻纤也不是容易经过口鼻进入体内的东西,会不会是新的黑网生产时用的有机溶剂的残留挥发 ...

都是很旧的黑网,之前使用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很旧的黑网,之前使用过的。

应该是什么虫子爬过留下的有毒粉末,就跟去山上钻林子出的问题类似。钻林子皮肤接触了脏东西,大家走一样的路径结果是体质敏感的中招。还没去医院?医生怎么看?

变态反应性接触性皮炎 接触物基本上是无刺激的,少数人接触该物质致敏后,再次接触该物质,经12~48小时在接触部位及其附近发生皮炎。
1.寻找过敏原因
详细采取病史,仔细询问与发病有关的环境、所接触的物质的种类、数量、理化性质、接触时间长短、接触方式、过去有无类似发疹情况等。从病史中来分析与哪种物质可能有关,为皮肤斑贴试验提供依据。一旦找到过敏原因,力求避免再次接触。
对于存留在皮肤上的刺激物质或毒性物质应尽快冲洗清除,冲洗时可用清水、生理盐水或淡肥皂水。接触物若为强酸,可用弱碱性液体冲洗(如苏打水);如为强碱性物质,可用弱酸性液体冲洗(如硼酸液)。

网友:
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含苯,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过敏。

网友:
这种日晒雨淋的东西,苯应该都分解完了,粉尘可能性大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什么虫子爬过留下的有毒粉末,就跟去山上钻林子出的问题类似。钻林子皮肤接触了脏东西,大家走一样 ...

除了文字,没有其它虫子。

水泥粉尘有一点,但我老婆对水泥不过敏的。

网友:
黑网和纤维布的材料一般都是聚丙烯,一般不会引起过敏。

网友:
黑网不知道,那个红白蓝相间的,以前经常接触,没见过有对这个过敏的

网友B:
大概率是玻璃纤维丝,越老化的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玻璃纤维丝,越老化的越多。

这种肯定不会是玻纤,就是一些最差的回收塑料做的

网友:
应该不是它们造成的,可能是碰到某种有害物质或者脏水了。

网友:
细皮嫩肉的,脏东西过敏了。小时候,下雨天手脚碰到类似猪粪水,或者特别脏的水的话就会起小泡泡(老家方言,buqu)